新代系统是什么牌子的PLC

楼主(2009-04-15):
各位师傅,请问雕刻机上的新代系统是什么牌子的PLC

网友A:
1.雕刻机维宏控制卡,数据线.DSP控制系统(手柄)

2.浮雕软件TYPE3软件(配带软件说明书).ARTCAM软件(配带软件说明书)..

3.雕刻机控制系统Ncstudio5.49.Ncstudio5.55.(免费软件)

4.文泰雕刻2002版.文泰雕刻2004版.文泰刻绘2000+版

网友B(2011-05-30):
哪位知道台湾新代系统质量如何?

网友C(2011-07-03):
新代系统使用的是自己内置PLC,与市售的PLC不相同。

网友D(2020-12-14):
引用 网友C:
新代系统使用的是自己内置PLC,与市售的PLC不相同。

那用的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