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的故障复位问题

楼主(2009-04-15):
客户要求在控制柜门上安装个故障复位按钮,可我找不到ABB变频器的故障复位应该接哪个段子。说明书上找了老半天也没有。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告诉下小弟!!!

网友A:
直接连到数字连端子输入,在修改参数

网友B:
1楼的,能否说清楚一点?我也想改呀。

网友C:
好象可以自动复位,要么把控制面板移到控制盘上

网友D:
我们单位的是爱默生的好象习以外加复位按钮,从控制端子引出。abb没用过。

楼主:
控制面板是有故障复位键。 可现在客户是要用按钮复位。

1楼能否说清楚一点?

网友E:
接到数字量端子上,然后看说明书怎么设置

网友F:
接到数字量端子上,然后在30组参数中设置。由于不知道你用的哪个型号,自己去手册中找找。

楼主:
变频器型号ACS800-04-0260-P90

网友G:
ABB的参数不熟,AB的是可以的

网友E:
还没有解决吗,接到数字量端子上,然后看16组参数,有故障复位的功能

网友H:
说的不清不楚,还不如不要说.

楼主:
解决了,是16.04参数。故障复位信号的信号源。

谢谢 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