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的程序容量是多少?能否扩展?

楼主(2009-04-15):
永宏PLC的程序容量是多少?能否扩展?

网友A(2011-08-23):
20K。。。可以用程序记忆匣

网友B:
20K,不可拓展程序存储器

网友C(2014-06-18):
引用 网友B:
20K,不可拓展程序存储器

网友D:
楼主什么系列的永宏PLC先,FBS/B1/B1Z程序空间容量是不一样的:

共同点是程序空间是不能扩展的;不同在于:

1、FBS-PLC提供20K程序存储空间;8K独立的注释存储单元,3K只读存储空间;4K的单点状态区;以及20K个寄存器存储空间。

2、B1-PLC提供8K程序空间,以及4K数据空间;

3、B1z-PLC提供4K程序空间和1K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系列的永宏PLC先,FBS/B1/B1Z程序空...

 赞一个。

网友F:
20K程序区不可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