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总电表跟分电表度数相差很大

楼主(2009-04-15):
电表用互感器,计算时倍比没有错。但跟总表相差好大。总用电30000多度,几个分表加来才有20000多度,相差10000多度,请教问题在什么地方。

网友A:
有没漏电啊?不过相差太大了!排除电表故障的话,偷电的机率大噢

网友B:
分表是两元件表?三元件表?负荷是电机?照明?

网友C:
互感器和电表有经过供电局校验吗

网友D:
好好校验一下电表,如果是数字表,检查一下设置和变比。电表的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