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DC/DC/DC 型的输出接线?

楼主(2009-04-15):
这是某仪器的驱动方式,即可以使用这三种开关方式的一种驱动仪器工作或停止工作,1和2分别是仪器的接线端。
我现在使用的是S7-200的DC/DC/DC型CPU222,输出应该怎么接线才能分别驱动这样的两台仪器?
谢谢回帖的朋友!

楼主:
没人帮忙吗?

我是菜鸟,请出手帮一下!谢谢!

网友A:
第2个

PLC输出ON,仪器ON

网友B:
S7-200的输出是干触点,你要根据你的设备,再配驱动电压

网友C:
我分析第一个图,知道仪器端子内部是有有源的。

请测量仪器端子的开路电压和短路电流。看是否适合S7-200的晶体管电压。且要求是直流电。

如果电流电压极性适合就Q0.0接1;M-接2。不适合就……(可惜我发不了图片)中中继啦。

我看后两图觉得仪器端子之间的极性是不要求的。是否是交流电源,或者有装置设置源型和漏型。

网友C: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第三图。极性还是跟第二幅一样的。只是晶体管极性不一样。

按前面说的测试一下吧。后面错的不用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7-200的输出是干触点,你要根据你的设备,再配驱动电压

网友E:
s7-200的输出可是有源的 所以你只要干节点的话需要外加继电器.所以至少第一个需要接中间继电器的

楼主:
确定是有源的了,用芳季朋友的方法可能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驱动了这两台仪器后,其余的四个Q点就不能用来驱动继电器等元件了。

如果中间加继电器一是动作时间不合要求,二是动作次数受限制。

我加了一块带有光耦的小板,解决了问题。

谢谢各位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