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关于软启动器软停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2009-04-15):
在空气开关与软启动器之间装有一个接触器,停车时该接触器会断开,是不是这样就不能起到软停功能了?
或者说在主回路完全断电的情况下导致停车,此时软启动器是不是不能实现软停功能而是自由停车。
软启动器实现软停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A:
是自由停。旁路接触器与软起并联实现软停。请参考

网友B:
那是肯定的,断电了,软启动器都没有电了怎么工作

网友C:
楼主的软起动应该是在线运行方式,如果是主回路供电接触器, 那肯定是无法设置软停功能,如果是旁路接触器,那应该还可以实现软停功能.

网友D:
旁路接触器与软起并联实现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