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200_EM231模拟量输入对应的数值是多少?

楼主(2009-04-15):
s7_200模拟量输入对应的数值:有没有8以下的(模拟量输入)数值,如何计算模拟值?>>>EM231手册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A:
书上有的,关于模拟量的标准化处理,很简单的。看以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现在好像有8路输入的模拟量模块

最大值对应32767,0V对应0,最小值对应-32767

网友C:
是吗,新型到也没有用过的啊,以前200的模拟量转换一直是0-32000的啊,现在变了?

网友D:
还没有弄懂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是:模拟量测量值低3位(双极性低4位)为0,实际的有效位12位是从bit3——bit14那么对应的应为8(16)——32 000?!为什么手册上说是0—32 000?手册是看过的,呵呵! 这是看过的疑惑。

网友E:
32 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