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西门子42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4-15):
我单位自动配料系统用的是西门子420变频器,PLC自动化控制.其中一台变频器烧坏后换了台新的,发现新变频器上电后,上位机显示这台变频器已经工作,实际是待机状态.在上位机上按停止按钮也不行.但是可以从上位机上控制变频器的起停车.无论变频器是否运转,上位机都显示运转,请问应该查变频器还是PLC?

网友A:
查变频器参数设置和控制端子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2010-04-12):
这是PLC和变频器的通讯不对,要修改变频器的通讯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PLC和变频器的通讯不对,要修改变频器的通讯参数

网友D:
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是出厂值,需要重新设置一下才可以与PL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