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飞象的变频器 开关电源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04-15):
飞象变频器220V 0.75KW的开关电源炸坏了,又俩个电阻不知道是多大了!请问高手有谁修过帮我查一查,R16 R18 是多大的阻值?

网友A:
这个估计很少有人知道,分析电路,参考其他的机子

网友B:
飞象变频器-----根本就没听说过。R16 R18 是电阻在板子上的编号吧?不妨拆下来量量,毕竟开关电源炸了,板子上电阻未必也烧坏的,也许电阻还是好的,测量的阻值还是有效的

网友C:
很偏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