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低级问题,小型断路器的型号有C6和D6,请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4-15):
请教一个低级问题,小型断路器的型号有C6和D6,请问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使用范围不一样

楼主:
大哥,能不能具体一点点,

网友B:
举例:C65N-C20A/2P+VE+30mA+SD,各项含义为
C65------序列代号
N--------分断能力,N为6000A,H为10000A,L为15kA
C--------脱扣曲线,B为电子保护,C为配电保护,D为动力保护
20A------额定电流,有1、2、4、6、10、16、20、25、32、40、50、63A
2P-------极数,有1、2、3、4极
VE-------剩余电流附件,有VE、VEG、VM、VEA,VM为电磁式
30mA-----剩余动作电流,有30、100、300mA
SD-------选配附件,有MX、OF、MN、MV、SD、Tm、ATm,其中SD为辅助接点。
(其它不同品牌的微型断路器标注方法类似)

网友C:
C为配电保护,D为动力保护。

网友D:
有时候一些小问题,一较真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C为配电保护,D为动力保护。

              好像看到哪里有这样介绍过~~   也没注意。

      我们厂都在混用, C 的也用在一些小功率电机上。

网友F: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G:
好啊,以后多发一些这样的内容。

网友H:
C为配电照明保护,D为动力保护。

网友I:
C为配电保护,瞬时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 ;D为动力保护,瞬时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2倍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C为配电保护,瞬时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 ;D为动力保护,瞬时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2倍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K:
有时候一些小问题,一较真还真不知道

网友L:
有些东西平时不用就不太关注

网友M:
引用 网友I:
C为配电保护,瞬时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 ;D为动力保护,瞬时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2倍 .

还真不知道。。

网友N:
引用 网友I:
C为配电保护,瞬时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0倍 ;D为动力保护,瞬时脱扣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2倍 .

学习了

网友O:
C为配电用,D为电机保护用,

网友P:
还真没注意到这一细节区别。

网友Q:
有时候一些小问题,一较真还真不知道 ,学习了。

网友R:
有些国产的开关型号第一个字母就是d

网友S(2009-07-08):
瞬时电流脱扣曲线不一样,C曲线脱扣动作电流是5倍,常用于配电保护,D曲线脱扣动作电流10倍,常用于电动机等动力保护。

网友T:
C为照明线路用的,D为电动机专用,不过都可以混用

网友U:
呵!呵!我看很多人都把他们混用了。因为他们觉得能动作就行了。没把这些细节放在心里。

网友V:
       常用的小型低压断路器(如DZ47)按瞬时脱扣器的形式分为:B型、C型(这两种均为照明保护型)和D型(动力保护型)。其区别是过电流脱扣特性不一样;例如约定脱扣电流(t<0.1s)B型为5In,C型为10In,D型为16In。

网友W:
C为照明线路用的,D为电动机专用,

网友X:
现在D型的很不好买。都是买C的。

网友Y:
C型用于配电、照明以及轻负载启动单方向电动机, 瞬时脱扣器过流倍数小。D型用于双向电动机,电动机重载启动,以及强电感器件。比如变压器之类电感器件。瞬时脱扣器过流倍数大,就像28楼描述的。但各种牌子 的断路器瞬时脱扣器过流倍数大小有些区别,要看所带说明书。

网友Z:
学习了。。。。。。。。。

小东西也很重要啊

网友AA:
呵呵,学习了啊,C型用于配电,照明及轻负载电动机,D型用于动力配电,重载电动机。

网友AB(2011-05-28):
细节的东西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AC:
建议找一份选型材料详细的看看,包括各种曲线,上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AD:
细节的东西还真不知道。以前没仔细想过

网友AE:
C是照明,D是动力,两个型号的受冲击能力不一样

网友AF:
我厂都是C的。不过外包的工程队也有D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AE:

C是照明,D是动力,两个型号的受冲击能力不一样

网友AH:
我来说两句  C型特点是  当 电流超断路器容量  则断路器就动作    D型适用于起动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设备如电机 瞬间大电流不会动作 有点像热继电器

网友AG:
小型断路器选型:具有短路、过载、控制、隔离功能,在工业、民用得到广泛应用。因此对市场上用的断路器脱扣特性作一些说明:

C特性---对感性负荷和高感照明系统提供线路保护

D特性----对感性负荷和有较大冲击电流产生的配电系统提供线路保护

K特性----对电机系统及变压器配电系统提供可靠保护

B特性----对计量回路提供线路保护

网友AI:
学习了,有时也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