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OPC SERVER把PLC中的信息发到SQL SERVER中

楼主(2009-04-15):
如何用OPC把PLC信息发到sqlserver数据库中

网友A:
题目问的太大了。

自动高级语言编程了;

分两部分:1》用OPC客户端把PLC的数据采集到;

                   2》采集到的数据再写到SQL SERVER中;

关键是OPC访问了,用VB,DELPHI,BCB都可;

要有一定的基本功,

网友B:
1、用软件比如kepware将PLC中的数据采集以后作为opcserver发布

2、用软件做opc客户端采集opcserver数据,记录到关系数据库中。

如果PLC协议不复杂的话 可以直接编程采集数据写到sqlserver中,很是方便。比如s7200 使用Modubs协议或自由口协议

网友C(2021-08-08):
引用 网友C:
方案1: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4479681方案2: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



这个方案适合从多套独立的DCS采集数据到数据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