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做从站,s7-200

楼主(2009-04-16):
做了很多尝试。
具体是这样:
电脑的232接口转接成485,与别的仪表通讯无误,说明232-485转接器和电缆是好的。modscan软件也是好的。
编了从站库,slave指令提示done为1,但是错误为10号,从站功能未使能。
另外,200的端子,3号接485的B-,8号接485的A+。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是这样的,3脚接485A,8脚接485B.还要设置库的存储区,你的库存储区要是与用户程序的V区重合的那肯就不能用了。

0316-3364337
联系人:王升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cneclub.com/co.asp?id=181
www.zhiliuping168.com.cn
http://wsh00768.id666.com/mod3/

网友B:
你用S7-200的PPI电缆试试,我做过S7-200 modbus从站,用C++BUILDER6。0 +MSCOMM32。OCX

跟它通讯没问题,我马上要做个简单项目,也是这样的

楼主:
设了库存储区,按建议值设了。
把线换换试试

网友C:
我也同意2楼的说法,用S7-200的PPI的电缆,没错的。

楼主:
回复内容:是的。PPI电缆的作用是把200的信号转换为232信号,是吧?
对:ypk000 关于

我也同意2楼的说法,用S7-200的PPI的电缆,没错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线接错了,欢迎加我QQ 879050937

网友E:
s7-200 modbus主从站例子程序

http://gongkongplc.sd.cn/showdown.asp?id=59

更多资料下载请登录  http://gongkongplc.sd.cn

免注册、绿色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