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OGO显示无程序,按那个键都不管用,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16):
我的LOGO显示无程序(是新的,第一次开封,不过卖了很久了),按那个键都不管用,怎么回事。型号: LOGO 24RC 6ED1 052-1HB00-0BA1

网友A:
新的本来就没程序的,你编个程序传到PLC看看!!~~需要电缆的和我联系咯,QQ523860371     质量还不错。

网友B:
你最好检查下硬件

网友C:
关键是按那个键都不管用。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西门子技术支持真厉害。

网友B:
是什么问题啊  你说说 大家也学习下啊

网友D:
说一下怎么回事,大家长见识

网友:
LOGO 24RC 6ED1 052-1HB00-0BA1 是一款比较老的机器,在初次通电时显示无程序,要同时按左右加OK键,才能到编辑界面。

网友E:
你买的时候应该带使用手册吧!

网友F:
好象是很老的第一代版本?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