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提高了25%怎么解决?

楼主(2009-04-16):
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提高了25%怎么解决?

需要加电容吗?电容加多大的?

电机是24V直流电机,长时间运转会烧吗?

网友A:
经倍压和整流、滤波后,电压是会升高的,建议你的变压器采用18V的。如果要再稳定一点,加一个7824之类的直流稳压。

网友B:
建议采用20伏交流电经桥堆整流电容后变成24伏,关系是u2=u1*1.2

电容470uf  50v   或1000uf 都可以    电话15904116565

网友C:
桥式整流之后打九折。

电容滤波后根号2折。

那24×0.9×1.41不就是30伏啦。

18×0.9×1.41就刚好了。

电机一定会烧,只怪你自己。

网友D:
直接用24V的电源,要大功率电流大的

网友E:
你自己在做一个稳压电路就可以了啊,但是你要知道你那个电流是多少24V工作电流

网友F:
一般来说不会烧的,

网友G:
24×0.9×1.41就是30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24×0.9×1.41就是30伏。

XW:这个公式是怎样来的?

东方:网友给东方出了一道思考题。不知道能不能讲清楚。讲错了不能怪我!

XW:那是自然。我来学习学习。

东方:这24×0.9嘛,是出于正弦波全波整流的平均值计算。条件是不得有滤波电容。

XW:如果是正弦波半波整流呢?

东方:那就是全波的一半,24×0..45 了。

XW:你强调不加滤波电容,那如果加电容呢?

东方:假设负载较轻,电容又足够大,电容就会充到交流电的峰值电压。

XW:那我知道,有效值乘根号2就行了。也就是24×1.41 了,那么没有0.9的事儿啦!

东方:是的!加了电容,就和平均值没有关系了。

XW:怎么证明?做个试验吗?

东方:东方不会做试验的。理论也可以证明。但欢迎试验验证。东方猜想,不但0.9失效,半波整流的0.45也不用乘了。

XW:那半波整流加电容滤波,电压是多少呢?

东方:就是24×1.41

XW:那不和全波一样了?

东方:是啊!电容出现了,全波的0.9不用,半波的0.45也不能用了,得一视同仁。

XW:那是!公正对待每个电路。

网友C:
我没话好说。恍然大悟。

网友I:
我还纳闷怎么整流了电压还上升了,现在才明白。

网友J:
这个在最开始学点的时候,做题特熟练,到了后来好像没怎么用,都把这个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好像30V运行了几天也没有烧

网友K:
东方的基础理论还是相当地扎实的。

网友L:
这类电路我们会经常用到。

网友M:
你的30V电压是在什么情况下测量的,肯定没有带负载。如果带了负载在测量肯定不会有30V。

网友N:
东方给大家解释得很明白。

网友O:
如果实测电压高的不多的话可以串接二极管降压,每个可降o.6伏左右。

网友C:
楼主,到底你的线路有没有电容滤波先?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如果实测电压高的不多的话可以串接二极管降压,每个可降o.6伏左右。

不错

楼主:
带了负载,没有电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带了负载,没有电容。

这下子该芳季兄诧异了!

XW:哈哈!东方这次可错了!

东方:那你说什么原因啊?

XW:这个……那个……

东方:你看你,自己不知道还笑!

XW:那是什么原因呀?

东方:自己去想!有一条要记住:我们会犯错误,但理论不会错,除非你用错!

XW:知道了!

楼主:
我在前面加一个可调变压器,免得把问题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在前面加一个可调变压器,免得把问题搞的这么复杂。

没有这么复杂!

东方相信,任何现象都有规律可循,您这位居士的电机也不例外!总可以找到他的规律。

XW:但你首先要承认,你原来的讲法是错误的!你说加了电容器电压是24X1.41V;不加电容器是24X0.9V。现在怎么样?楼主讲了:未加电容器,电压30V!

东方:有错误当然要承认,东方不会接电动机,不会装电灯……错误很多。但加了电容器电压是24X1.41V没有错。这是有条件的:“假设负载较轻,电容又足够大,电容就会充到交流电的峰值电压。”(8楼)不相信请东坡居士实验一下,把变压器次级调到24V,经桥堆整流后再接一个50V/3300uF的电容器,你测一下电压,应达到24X1.41=33.84V ,有时甚至超过这个值!

XW:为什么呢?

东方:一切皆有可能!适当加一个电阻,电流不要太大,也就是负载较轻的意思。这样电压不会太高,一般是三十几伏不会错!而且用指针表测较准!

XW:我单接一个小电容,也不用指针表,我用数字表测,会怎么样?

东方:那就没个准!说不定测出一个50V、70V来!可不要怪东方讲得不对。不过接一点负载这个电压就会下来。

XW:为什么呢?……那我用指针表测就是了。果然准了。问题是,不接电容器照样达到30V,你怎样解释?

东方:不接电容器是多少伏?你们喜欢做实验,那还用实验证明吧:还请东坡居士做一下,把电容去掉,不接电动机,还用指针表测量,电压就是24X0.9=21.6V左右。不会超过24V,更不会达到30V !

XW:你还是没有说,为什么楼主不接电容器照样达到30V?

东方:你就不能想想看吗?为什么呢?

XW:“想想看”先生?不是一时找不到他吗?

东方:你们都不讲的话,东方又要“胡言乱语”了!

           东方猜想:楼主的电动机起了提升电压的作用!

XW:为什么呢?

东方:怎么你只记得这句话啦?你想呀:不就是接了电动机,电压就上去了吗?这肯定和电动机有很大关系啦,而且和电动机的类型也有很大的关系!请问东坡居士,您的直流电动机是有电刷的还是无电刷的?它们的表现很不相同!

XW:你就告诉东方,倒要看一看他怎样把电压提上来!

网友H:
怎么楼主没有回话啦?我们不等他了。

XW:今天是不是讲不加电容器光用电动机把电压提高到30V?

东方:是啊!答应网友的事怎么能失信呢?

XW:啊?你还真讲?而且楼主还没说是什么类型!

东方:这又有何难!“东方猜想”可以解决。

          要说这直流电动机,我们老师讲过,常见的主要有两种: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

XW:有两把刷子啊!

东方:什么叫“有两把刷子”?那是电刷!正负极各有一个电刷。

XW:那还不是两把刷子嘛?

东方:这……倒是他讲对了。那还有没电刷的呢!

XW:它怎么工作?

东方:它用磁钢做转子,所以不用电刷。而用电子电路把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使转子转动。

XW:那它的定子通过的是交流电了?

东方;是的,而且三相交流电,用的还是变频技术。不过和一般变频技术还有所不同。

XW:那你还是讲一讲普通直流电动机能不能提升电压?

东方:是啊!不能忘了网友的嘱托。

XW:而且要说明为什么提到30V?

东方:我们老师说过,直流电动机运转起来,就会产生感生电动势,那就相当于一个电源,但是电压方向和直流电源的电流方向相反。

XW:这我知道,所以叫反电动势。

东方:电磁感应原理学得不错!

XW:您先别夸我!那它到底怎么就能提升电压呢?

东方:这个老师没有讲过。是东方猜想!既然直流电动机运转起来就相当于一个电源,那么,就只有电源电压超过反电动势的时候才会有正向电流!可是,也不可能有反向电流。

XW:那是自然!因为有整流管存在嘛。

东方:因为不带滤波电容的全波整流是脉动直流电,当电动机转动起来之后,随着转速加快,反电动势逐渐提升,这个过程到什么时候结束?

XW:达到整流最高电压时,就不会再提速了。

东方:这时的电压是多少呢?

XW:就是峰值电压24X1.41V

东方:这可是你自己讲的!

XW:我就讲了,你拿我怎么办吧?肯定是这样嘛!

东方:没有怎么办,很好啊!你说,不加电容器,普通直流电动机能不能提升电压?

XW:能啊! 最高提到33V。哎,我把这问题解决了?不过怎么楼主说是30V呢?

东方:是啊!峰值电压只是一个极限电压,一般是达不到的,就像异步电动机不能得到同步转速一样呀!能达到90%就不错了。

XW:啊呀!怪不得芳季#天涯说“桥式整流之后打九折”。原来是这样来的呀!

东方:又回到了“那24×1.41×0.9不就是30伏啦。 ”

网友H:
楼主还没有出现。

你的电机,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 ?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 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 !

楼主:
电机现在很好,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H:
XW:请问楼主,东方说您“有两把刷子”是这样吧?

东方:不是你讲的刷子,是电机的电刷!

XW:有什么不同?

东方:你的“两把刷子”是毛刷,具体讲是指毛笔,是文人才会用的。

XW:甭管什么刷子,我要问清楚!如果他不是用电刷的看你怎么讲!

东方:那就是“无刷直流电机”。

XW:是啊!那还会是30V吗?

东方:不是30V的话,你说是几伏?

XW:我怎么知道?

东方:如果楼主用的是无刷直流电机,肯定还是30V

XW:你怎么知道的?

东方:楼主讲的呀!

XW:不对!你得讲出道理才行呀!

网友Q(2009-05-31):
如果不想更换变压器的话,就在整流滤波的后面加装一个7824稳压块,铁封的加上足够的散热片后最大电流能够达到2A,足够用了。

网友R:
各位,测量24交流电压务必选用能测真有效值的电压表.

若接了电容不接负载,测得的直流电压为交流电压被电容保持住的峰值.

不接电容,整流后直流电压值为24V-0.6*2V,   0.9是经验值吧.

注意所选仪表的性能很关键.

网友S:
东方文士。。。。。。。。。。。

网友Q:
如果使用这个直流电源去驱动直流电动机,应该没有问题接上负载之后还会有电压降的,电源就不会是30v了。

网友T:
东方和XW两位先生,不管你俩为什么老能在一起,但是配合的挺好 请继续吧 我要求学习!我要求进步!!!

网友U:
东方大才子!现在的老师都象你这样的教学方法教学质量肯定提高了

网友V:
感谢各位老师的说明。学习了

网友H:
谢谢大家的关注!实际上是东方学会了很多!原来从来也没有想过带电动机时也会像电容器一样使电压上升!应该说,东坡居士 20楼 回复:“带了负载,没有电容。”寥寥几字,轻描淡写,可把东方搞瞢了!

XW:当时东方还故作镇静说:“这下子该芳季兄诧异了! ”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呀!

东方:但和大家一讨论,我也明白了。感谢论坛!感谢各位!

网友W:
解答很明白,理论很扎实,话语很幽默,大家很高兴

网友X:
引用 网友Q:
如果不想更换变压器的话,就在整流滤波的后面加装一个7824稳压块,铁封的加上足够的散热片后最大电流能够达到2A,足够用了。

30V电压是空载的,楼主带上负载看看,还有30电压吗?

网友Y(2009-07-13):
不知道交流24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可以直接接交流24V的照明灯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Y:
不知道交流24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可以直接接交流24V的照明灯吗?

如果是白炽灯,24V全波整流后可以不加电容直接带负载。

XW:为什么您要讲不加电容?

东方:前面不是讲过,加了电容就变成30V了。

XW: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不过楼主说:“好像30V运行了几天也没有烧 。”

东方:那是电动机,如果是恒定负载,电压高点没有关系,电流反而会减小,所以不会烧坏。白炽灯则不然,电压增高会导致寿命缩短!

XW:能缩短多少呢?

东方:东方没有试过。

XW:知道你不做实验嘛,我是问你理论上讲能缩短多少?

东方:这很简单,有公式可算得寿命与电压的关系::

t/to=(u/uo)^-14

XW:这怎么算呀?

东方:举个例子,正常电压下寿命是1000小时,您的电源电压提高5%,寿命多少小时?

t=to(u/uo)^-14=1000x1.05^-14=1000x0.5=500小时

XW:啊!只有原来的一半呀!那用到30V呢?

东方:照样算呀

t=to(u/uo)^-14=1000x(30/24)^-14=44小时

XW:怎么这么短呀!

网友Z:
东方跟XW两个可以说是共控界的说相声的,

XW是做的捧哏

东方就是逗哏了

呵呵

很是佩服啊

网友AA:
对:东方 关于

引用 网友Y:
不知道交流24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可以直接接交流24V的照明灯吗?

内容的回复:

太强了!!!你应该出书啊!

网友H:
XW:其实东方没有什么,纸上谈兵而已。你要问他难一点的问题就抓瞎了。

东方: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了?

XW:看来你还不服气呢!例如你说“如果是白炽灯,24V全波整流后可以不加电容直接带负载。”你这个灯够亮吗?

东方:咋的不够亮?你是不是说电压不够24V了?

XW:是啊!dawuczw先生在29楼说过:“不接电容,整流后直流电压值为24V-0.6*2V, 0.9是经验值吧.?”不是不到24V啦!

东方:不对呀!这句话有点问题呢!不知当讲不当讲?

XW:你说吧!

东方:整流后直流电压值-0.6*2V 是对的,这是二极管正向压降,但现在有办法大幅度减小这个压降。如用锗管或肖特基管都能减小到0.2V左右,可以忽略不计。那亮度应该不受影响呀!

XW:那0.9是经验值吧?

东方:这里有一点小问题:全波整流X0.9系数不是二极管的压降,即使二极管压降可以忽略,这个0.9还是要乘的!

XW:好呀!那还是电压不足24V啦!只有21.6V,岂不是不够亮啦!你怎么说“亮度不受影响 ”呢?

东方:……

XW:这下子该东方“想想看”了!

东方:还是请教刘志斌吧,只要他讲清楚了,我们就取消他唯心家的称号。老刘加油!

网友AB:
东方老师太“有才”了,对口相声不过瘾,还准备拉上刘老师说群口相声。。。。。。。相声期待中。不过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桥堆后面滤波的有极性电容反接会如何?

网友H:
东方不才止增笑耳!

XW:你不是“东方不败”吗?

东方:那是网友开玩笑说的,不足为外人道也!

XW:这里没有外人,你得讲清楚,下面的两种说法那一种对?

         1、忽略二极管压降,交流24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直接对白炽灯供电,其亮度和交流供电一样亮。

         2、忽略二极管压降,交流24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只有21.6V,直接对白炽灯供电,其亮度不如交流供电亮。

东方:刘志斌怎么不露面啦!那我就借用他老人家的说法:都对!

XW:那不行呀!怎么可能都对呢?

东方:那就还用刘志斌的方式回话:交流24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只有21.6V是错误的!因为整流前和整流后的电力没有损耗,应该符合能量守恒定律。所以说交流24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只有21.6V是谎言!……

XW:还是让刘志斌自己来讲吧!

东方:好的!

XW:你也不要象没事人一样,人家王越顶先生问你:“桥堆后面滤波的有极性电容反接会如何? ”

东方:人家知道有极性,怎么会装反?

XW:不怕亿万,只怕万一呀,我是说“如果”接反会怎么样?

东方:那还是有危险的!电压越高,危险越大!

XW:不高呢?

东方:比如是450V电解电容,用在一、二十伏低压直流电场合,问题就不会太大。但若是310V直流电接反了,这个电容非爆不可呀!有图为证:

专业表演切勿模仿

网友AC:
五体投地。。。。。。。

网友H:
东方:刘志斌是不是出国深造啦?回来变成大海龟!

XW:不是吧?可能是你说他是“唯心家”,“太伤自尊啦!”

东方:不可能!唯心家又不是坏人,黑格尔就是唯心主义,连马克思也要学习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呢。

XW:我呢?

东方:我们也要学习刘志斌合理的内核!

XW:可是他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不出来。叫我投师无门啊——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忽略二极管压降,交流24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直接对白炽灯供电,其亮度和交流供电一样亮吗?

东方:就这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一样亮!也有图为证:

        上图是正弦波交流电,下图是全波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白炽灯是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不管电流方向的!所以得到的能量是一样的,当然就是一样亮了。

XW:那电压是21.6V就不对了?

东方:那是你说的!东方不知道!

XW:你也有不知道的时候!

东方: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XW:啊!你不知道还“是知也”?

网友AD:
这才叫论坛,看了使人进步.

网友AE:
支持,支持看了使人进步.

网友H:
XW:上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东方:什么问题?
XW:就是那个,交流24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直接对白炽灯供电,你说和交流24V一样亮;可是用万用表量只有21.6V,你也说对。
东方:是的!
XW:这不荒唐吗?为什么直流21.6V和交流24V一样亮啊?刘志斌不在,不怕有人说你“谎言”啦?
东方:这不是等他来吗?
XW:为什么一定要等刘志斌呢?
东方:他不读的书多吗?
XW:据说他读的是普普通通的物理,能有多大用处呢?
东方:不是普普通通的物理,是普通物理。
XW:这不一回事吗?又不是高等物理嘛!
东方:它……就叫普通物理!没有什么高等物理。
XW:那怎么有高等数学?
东方:你问我,我问谁去?
XW:那还是讲一讲交流24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到底是几伏吧!

东方:我认为,它不同于纯直流电压。
XW:这我知道,因为它还有交流成分嘛。
东方:用你讲的“高等数学”可以把它分解为直流和交流成分的叠加。表达式如下,式中

            你看,第一项是直流21.6V,其余都是交流,不过越往后去频率越高,幅度越小,可以忽略不计啦。

XW:难怪用直流电流表测量,只能测出21.6V,其余几项都是交流,一个周期内有正有负,平均值为零了。

东方:但是它毕竟不是纯直流,所以不能等同于21.6V的直流。

XW:有什么不同?

东方:最明显的就是“有效值”不等于21.6V

XW:那等于多少呢?

东方:24V呀!所以亮度和交流电一样。

XW:是吗?那就是说:交流24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平均值是21.6V,而有效值却是24V?

东方:Yes.

XW:你敢接受实践的检验吗?

东方:当然!下面我们隆重请出特约嘉宾……

XW:谁?刘志斌吗?

东方:他不是没有来吗?这位神秘的嘉宾你也认识,他就是——29楼的 dawuczw 先生!东方以上理念都是在dawuczw 先生的启发下得到的。

dawuczw  回复时间:2009-5-31 18:03:01

各位,测量24交流电压务必选用能测真有效值的电压表. 注意所选仪表的性能很关键.!

东方:请注意!交流24V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用普通万用表测的是平均值:21.6V,而用dawuczw 先生的有效值表测一定是——24V!

网友AF:
也要看提供24V交流电变压器容量有多少?一旦带负载电压就会降下来。不用做任何改进可以用。

网友AG:
一般是不会烧电机的,但是建议使用18~VAC的变压器,这样才合理

网友AH:
呵呵,楼主基础很差啊

网友AI:
直接顶你个肺啊。直接顶你啊。

网友AJ:
好,很形象,很直观

谢谢几位

网友H:
引用 网友AI:
直接顶你个肺啊。直接顶你啊。

谢谢!

网友AK(2010-07-18):
不错,看得好精彩

网友AK:
请教各位,输出AC36/300W的变压器,桥堆整流后,加电容2200uf/250V,数字表测直流为:50VDC,去掉电容数字表测量为44VDC,而用指针表测却只有:34VDC,数字表和指针表谁对?为什么?

网友AK:
补充说明:36×0.9=32.4V,36×1.4=50V,36×0.9×1.4=45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K:
我们有很多电动螺丝刀,它的电压是DC24-36V,用这个变压器整流后不加电容实测:指针表:34VDC,数字表:44VDC,可以用吗?一般情况下2-3只电动螺丝刀同时使用,也有一只单独用的情况,如果不能,用半波整流取36×0.46=16.2VDC行不?

网友H: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个帖子已经一年了。

XW:TZL6500提问题了。

引用 网友AK:
补充说明:36×0.9=32.4V,36×1.4=50V,36×0.9×1.4=45是不是这个原因.

36×0.9=32.4V,………………………………对!

36×1.4=50V…………………………………对!

36×0.9×1.4=45是不是这个原因.………不是!

东方:这在本话题的23帖讲到过

【23帖】

XW:我不用指针表,我用数字表测,会怎么样?
东方:那就没个准!说不定测出一个50V、70V来!可不要怪东方讲得不对。

XW:那TZL6500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TZL6500:去掉电容数字表测量为44VDC,而用指针表测却只有:34VDC。数字表和指针表谁对?

东方:指针表对!

XW:人家问“为什么?”你就这样含糊其辞可不行啊!

东方:现在什么时候啊?当心刘志斌出没!

XW;嗬!有这么可怕吗?

东方;不是,是怕浪费刘志斌宝贵的生命呀!

XW:那你更得讲清楚了。

东方:好的!要说这数字表那内阻特别高……

XW:那不是优点吗?

东方:有时也会给人以假象,TZL6500问题就是。TZL6500说是去掉电容,其实还是有分布电容存在,只不过是容量很小,对指针表而言,可以或略不计,数字表不干了,它把分布电容上的电压也测出来了,于是就高于36×0.9=32.4V了!

网友AL:
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

1、桥堆整流加电容滤波的直流电源,空载电压可以达到正弦交流电压的最大值;

2、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加电容滤波,空载电压=24V×1.4=33.6V;

3、但是,桥堆整流加电容滤波的直流电源的负载能力差,带负载运行时电压会很快降下来;

4、如果滤波电容量C越小,负载能力越差,也就是说负载运行时电压下降的越厉害;

5、如果楼主在日常运行时,觉得电机端电压总是有点高,可以适当换电容量C小一点的电容器;

6、如果楼主在日常运行时,觉得电机端电压总是有点低,可以适当换电容量C大一点的电容器;

7、 桥堆整流加电容滤波的直流电源的负载电压一般在交流有效值的(1~1.3)倍;

网友H:
啊呀!刘志斌到!有失远迎,东方这厢有礼!

刘志斌:“如果楼主在日常运行时,觉得电机端电压总是有点高,可以适当换电容量C小一点的电容器”……错!

XW:你怎么又来错错错啦?

东方:这才一个错!

XW:刘志斌不会善罢甘休的!

东方:确实是错了嘛!难道要我向你一样:“我知道可我不说”?

XW:可是,电容用小一些,电压就下降,这有什么错?

东方:因为……怎么说你呢?因为楼主根本就没有电容,你让他怎么减小?

网友AL:
引用 网友H:

……楼主根本就没有电容,你让他怎么减小?

1、没有滤波电容,输出30v,那就是输入交流电压高于24V;

2、这样的电源,一般变压器都有调压的接口,只能降低交流电压,不能增加电容;

网友H:
To:刘志斌

东方:也不是输入交流电压高于24V,它就是24V!

XW:那是为什么呢?

东方:如果是gclzfc在此,说不定又要讲是“当代的节电专家与“节电奇迹” ”了。

XW:怎么讲?

东方:24V的输入电压,用桥式整流直接输出给电机,不加电容,按电工理论电压是21.6V,但节能专家凭空让它提高了8、9V呀!这不是奇迹吗?

网友AM:
不加电容滤波是原电压的0.9倍,加电容滤波是原电压的1.2倍。是经验。

网友AN:
加个7824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O:
真看到兴头上怎么没了哎。。。

网友AP:
精彩!受益非浅!如此贴子多发点!

网友AQ(2010-10-13):
请问如果桥堆后面跟的是派型RC滤波电路(CRC),那么不带负载和带负载的输出电压又是多少呢?能否接LM723等最高输入直流电压40V的IC呢?

网友AR(2011-06-18):
不常来,不过每次一来都有收获!

网友AS(2011-12-05):
看到我很high呢,木有下文了吗?

网友AT:
            眼花缭乱

网友AU:
好东西,希望以后多点这种讨论!

网友AV:
会,你的比列超出了标准范围,可以使用一个二线制信号隔离变送器,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3265733543

网友AW:
对“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提高了25%怎么解决?
需要加电容吗?电容加多大的?
电机是24V直流电机,长时间运转会烧吗?”的回复:
1、24V交流电经桥式整流,不加滤波电容其输出为0.9*Uo。

2、电机是24V直流电机,本身又是感性负载,可以直接接不加电容的整流桥输出端,电机可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