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调速器的电流问题!

楼主(2009-04-16):
大家好! 我是个工控新手,有个初级的问题,大家不要见笑。 对于他励的、励磁电压固定的Z4直流电机,转速应该是和电枢电压成正比。比如说,电枢电压现在是200V,转速是750转,如果在这时缓慢增加轴负载,但转速保持不变,这时候电枢电流应该是变化的。我不明白的是,在电枢电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为什么会增大? 前面的问题中可能也有理解错误的地方,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A(2011-10-12):
你问的就不对,电枢电压和励磁电压都恒定的,变化的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