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报e09.3故障

楼主(2009-04-16):
母线电压530v,请高手指教怎么修,先行感谢!!

网友A:
可控硅出问题了  如果不带负载出现的话那扳子检测出问题了

楼主:
感谢您的指点,可以肯定可控硅无异常,模块拆下来单独检测可控硅是好的,母线电压也正常,现在就是不知道电压检测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最好能有具体位号,现在只知道检测电压是由r51至r56组成,然后信号去向就不知道了,请指教!!

网友B:
E09

1、电源电压过低、2、接触器或空开触点不良、3、10分钟内瞬间掉电次数过多、4、启动频率调整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