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ISY CHAIN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16):
DAISY  CHAIN在电气中是什么连接啊??我在看说明书是看到电气线路这样连接,但没有图,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翻译成汉语就是菊花链,有些工控设备要求按照菊花链的形式链接起来才能正常工作,就是一路连下去,+接+,—接—,为了电气匹配和抗干扰

网友B:
菊花链和并连差不多,就是一路连下去,+接+,—接—,但不能留有分支,就是为了电气匹配和抗干扰。

网友C:
一种沿总线传输信号的方法,其中设备串联,而信号则从一台设备传向下一台设备。菊花链连接方法可根据设备在总线上的电气地位分配其优先级。

网友D(2009-06-30):
DAISY CHAIN 就是菊花链.菊花链和并连差不多,就是一路连下去,+接+,—接—,为了电气匹配和抗干扰.主要是用在485总线上,有很多协议对硬件接线都有这个要求。MODBUS 、CAN 、profibus.

美国能源控制公司目前在中国市场全套提供电力监控系统、智能配电系统、智能配电仪表、综合保护测控产品(提供产品有:MPR系列综合保护测控单元、APM系列仪表。APM系列仪表主要有:APM-480,APM-430,APM-4260,APM-4280等。详细产品请看公司网站,内有各种产品介绍及技术指标)美国能源控制公司上海代表处
上海市天目西路218号嘉里不夜城1座806室
联系电话:021-63543371
网站:www.aecontro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