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来确定一个伺服电机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量?

楼主(2009-04-16):
怎么来确定一个伺服电机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量?

网友A:
PLC编程技术de

网友A:
PLC编程技术的应用

网友A:
PLC编程应用的技术

网友B:
你得参考电机的参数以及一些设置吧

网友C:
电机参数里有吧,你可以给伺服电机的厂家打电话问啊。我们用的和利时电机是4*编码器反馈脉冲数=10000

网友D:
由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设置决定的,例如,编码器是10000pps,电子齿轮比设为1,则电机一圈需要10000PPS。若设为2,则电机一圈需5000PPS.

简单说就是,10000=(电子齿轮比)*(PLC发的脉冲数)

不知这样说你能不能明白

网友E:
伺服的说明书里都有的,大多是10000pps

网友F:
这样要根据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设置和电机的变速比,编码器的频率,来算一圈所需的脉冲数,伺服说明书上有介绍

网友G:
对应驱动器的说明书里有说明的

网友H:
应该可以从司服电机里面接线出来读取! A/B分周输出两个引脚!读出来是每转的脉冲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