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OP-A57GSTD和B系列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求教:要使用DOP-A57GSTD和B系列变频器进行485通讯. 触摸屏如何才能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改变转速!

能否给例子?谢谢!!!信箱wukui111@163.COM

网友A:
没有用过

不过台达触摸屏控制台达变频器应该简单

Modbus,具体的多看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直接连接 直接选择modbus驱动或者delta controller驱动

直接采用modbus地址就可以了。比如控制区驱动选择delta controller rtu  , 8 n 2    9600B/S 驱动器地址2

那么变频通讯参数也要是8 n 2 ,地址设置 2  波特率设置9600

  人机建立地址2@INVERTER-2001  即是输入变频频率的寄存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