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维修答疑

楼主(2009-04-16):
LS(原LG)变频器典型故障分析及其解决
一,OC过电流 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200%即报OC,这里分两种情况:1、运行过程中发生并可以复位,一般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等参数就可以解决。2、一上电就报OC,一般是硬件故障,主要有以下可能性:IGBT模块的损坏可能引起OC报警,原因是输出负载发生短路缺相;负载过大,大电流持续出现;或负载波动很大,导致浪涌电流过大,都可能引起OC报警,损坏功率模块,更换IGBT模块。另一个可能是电流检测回路故障,贴片电阻电容或IC损坏,更换相应电子元件或电路上隔离。
二,HW故障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性:1.FAN散热风扇的损坏,使用环境原因,更换风扇;2.NTC,IGBT模块内置的温度检测电路损坏,可在电路上进行隔离;3.此外主板故障也容易引起HW故障。
三,GF(Ground fault)故障 将电机断开检查,变频器不带电机运行,如不再发生,一般是电机故障。如一上电就报警,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霍尔传感器了,更换霍尔元件。

   具体故障具体分析,以上只是一些小经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如有疑问可电话021-54620002-618或13818743590薛先生,QQ:448288056

网友A:
呵呵!过来学习啦!总结的不错啊!

楼主:
谢谢,目前不管是CPU板、电源板、开关电源板、驱动板,除非客户要求,我们一般不更换新板,芯片级维修极大的降低了成本,收费低廉,维修彻底,承诺3个月内发生同样故障保修。

楼主:
另我们使用的是LS产电无锡工厂的配件,保证质量。

网友B(2010-10-17):
顶一下,过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