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南京三埃称重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16):
组态王与南京三埃称重仪表通讯问题

手上一个工程,南京三埃的八块SA500称重仪表采集现场流量、累重等信号,组态王读称重仪表的数据

八块仪表与组态王的通讯本来设计的是485一块表并到一块表连接,但是柜子成套的时候工人图省事,就把八块仪表的485信号的A\B分别并到了一个端子上,等于说现在仪表通讯上是(星型)结构,不知道这对通讯有多大影响?

现在的情况是每次组态王系统启动时,与仪表的通讯总是有一段时间(40秒到1分钟)不稳定,有人能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谢谢了

网友A:
首先:八块仪表的485信号的A\B分别并到了一个端子上接线方法肯定不正确,此接线方法短距离,低速率是可以通讯的,但随着通讯距离的延长或通讯速率的提高,不良影响会越来越严重,到不能通讯完全有可能。这样的案例我们在项目上遇到不少,建议把接线改回来。

后台软件与仪表通讯有一段时间(40秒到1分钟)不稳定,这有点模糊?

一,后台软件启动后本身就有一段数据库处理的时间,然后才建立仪表数据通讯这也正常,那得问以前项目是不是有没有这个问题。需了解软件通讯机制。

二,后台软件完全启动完毕后,已经建立了正常的通讯状态。A,是在通讯状态与仪表的通讯总是有一段时间,软件中与仪表通讯配置参数是否存在问题,比如:响应时间过长,请查看。B,还是在通讯状态下与仪表的通讯响应时间每次都不一样,不稳定。这样的话,可以确定就是接线存在问题,或仪表本身通讯不稳定(仪表本身通讯不稳定情况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