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连接问题

楼主(2009-04-16):
请教海泰克高手:

刚接触HITECH触摸屏,想用屏上的COM1与台式电脑COM口联接,但总提示连接超时,后改成用USB与笔记本电脑连接,还是超时。(屏可以用COM2与PLC正常通讯)。数据线是按照手册上连接的,不会有错。编程软件上的通讯口与电脑上的通讯口是一致的,都是COM1,各种速率也试过。之后买了条数据线与屏COM2连接,也是提示超时,晕啊,请哪位高手能指点下,问题是出在哪

网友A:
HITECH触摸屏上也要设定通讯速率等一些参数的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12111320000001

楼主:
现已搞得,多谢大家支持

网友B:
怎么把分给自己了?

网友C(2012-03-14):
我有GD17N-BST2E-CO触摸屏,用ADP3的软件想下载屏的内容,用屏上的COM2与台式电脑COM口联接,但总提示连接超时,(屏可以用COM2与PLC正常通讯)。数据线是按照手册上连接的(一边9针,一边25针),晕啊,请哪位高手能指点下,问题是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