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mcgsTPC7062KS通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4-16):
我用mcgsTPC7062KS和西门子200(458方式)及昆仑海岸的模块(232方式)通讯的几个问题?
1.这2个子设备挂接在一个通用串口父设备下可不可以?
2.TPC7062KS怎样和这两个设备连接?

网友A:
1.不可以,因为他们的通讯方式都不一样;
2.你用两个通用串口父设备,每个下面挂一个子设备;把7062ks后面的com1和com2两个串口引出来,昆仑海岸的模块用com1口,西门子PLC用com2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