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开关管好坏?

楼主(2009-04-16):
一开关电源,通电烧保险,怀疑开关管问题,焊下后测量阻值,BC/BE/CE均为15欧,开关管型号为:2SC2625封装形式TO-247 ,3脚。请问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其好坏?谢谢!

网友A:
找个好的,对比侧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该管是一个三极管啊,

网友C:
是三极管,而且已经坏了!

网友D:
BC/BE/CE均为15欧 肯定是坏了啦.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E:
换个好点的保险丝,再把三极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