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为什么我加装变频器控制水泵,频率一直是50HZ,真的省电了!

楼主(2009-04-16):
按道理说,变频器运行在50HZ的时候不但不会省电,还会徒增额外的自身损耗,但我们单位实验了几台节电设备都运行在50HZ,原来不装的时候也基本是接近满载运行的电机,在用了变频器后都不同程度的有些节电效果,这是我们亲自安装电表后实际得到的数据,让我们不得其解,甚至有的迷惑,希望有明白的朋友指点~

网友A:
看这篇文章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2709492500001

变频的谐波往往没有被电表准确计量。变频后基波功率因数有所提高,因此基波引起的线损略有降低,但其谐波损耗也还是有的。

一般来说,如果不须调速,加变频后长期运行于50HZ,对国家对社会,就是极大的浪费。

网友A:
看来我们国家的节能真得需要培训啊……

网友B:
现在很多厂都是在滥用变频器,拿他当软启用污染电网啊!

网友C:
不是那么简单的,要看余量 我这里有一篇论文,你看看,能否有帮助;

变频器在工业锅炉中的节能减排应用
王德宝
一、概述
目前很多锅炉的风机大马拉小车现象严重,同时由于工况、产量的变化,系统所需求的风量也随之变化,大部分风机采用传统做法,即调节进、出风口阀门的开度来实现。传统方法使用风门档板控制鼓风机、引风机的风量;使用阀门控制给水泵或循环泵的流量,其设计上并未考虑节能目的,同时,因生产工艺及生产任务不同,蒸汽需求量变化时,需改变给送风量,同时也需要改变引风量以及给煤量,以达到高效率节能燃烧,传统的控制方式均采用人工操作、耗电高、控制精度低,且需要责任心强的司炉人员操作。而该方法是以增加风阻、牺牲风机的效率来达到要求的,损耗严重。
锅炉主要的控制技术在于燃煤效率及用电效率,采用变频器调速控制,可取代风门档板及阀门控制流量,并控制给煤机控制方式可以开环或闭环控制也可以联动控制。
二、技术方案分析
为了保证锅炉燃烧的经济性,当燃料量改变时,必须相应地调节送风量,使之与燃料量匹配;为了保证锅炉运行的安全性,必须使引风量与一次风量相配合以保证炉膛压力在正常范围内;通过一次风量及风压的调节以保证炉膛内物料的正常燃烧。
当采用调节风门开启度的方式进行风量控制时,容易出现这样几个问题:
(1)节流损失大;
(2)系统响应速度慢、调节品质差,自动投入率低,难以满足实际要求;
(3)执行机构易出问题,维修费用高;
(4)鼓风机、引风机启动时会产生过电流,影响电机绝缘性能和使用寿命,并冲击整个厂区电网。
变频调速技术由于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锅炉风量与转速成正比、风压与转速二次方成正比、机械轴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比的关系。当采用变频器对这些电机进行变频调速控制时,仅通过相对小范围内的频率改变,调节电机转速,即可实现风量的控制,而且调节精度及响应速度有很大改善。同时,当电机转速降低时,由于轴功率与转速三次方成正比的对应关系,电机的轴功率显著下降,节能效果明显。
采用变频器有以下优点:
(1)变频器优良的软启动/停止功能(可以零电流、零转速启动),启动过程最大电流小于额定电流,大大减小了启动冲击电流对电动机的冲击,有效减少了电机、附机故障,从而大大延长了电机的检修周期和使用寿命,同时还可有效避免冲电流对电网的不利影响;
(2)使用变频后,原调节风门全开,大大减少附机磨损,延长了附机的使用寿命,降低检修维护费用,进一步降低了风道阻力;
(3)变频器特有的平滑调节减少了风机以及电机的机械磨损,同时降低了轴承、轴瓦的温度,有效减少了检修费用,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4)节省用电约30-70%。
(5)可以开环或闭环控制,也可选用联合控制。
(6)多台锅炉并联运转时控制更方便。
(7)因电动机起动为零电流启动,没有起动时的冲击流,所以控制方式灵活,锅炉启动、 停止自如方便。
变频器以其显著的节能效益、完善的保护功能、方便的控制功能以及高调速精度、宽调速范围的调节能力,得到了广大用户的认可,成为企业电机节电方式的首选方案。
将变频调速技术应用于工业锅炉的设计和改造中,对于降低损耗、节约能源、减少成本、提高自动化控制水平,降低司炉工的劳动强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前景。
三、变频节能原理:
风机是传送气体的机械设备,水泵是传送液体的机械设备,二者都是将电动机的轴功率转变为流体的机械能的一种机械,二者的工作原理基本相同。
从流体力学原理得知,风机风量及水泵水流量与电机转速功率相关:风机、水泵的风量(流量;Q)与风机、水泵(电机)的转速(n)成正比(Q∝n),风机的风压(P)、水泵的扬程(H)与风机、水泵(电机)的转速的平方成正比(P∝n2;H∝n2 ),风机、水泵的轴功率等于风量与风压、流量与扬程的乘积(N=Q*P;N=Q*H),故风机、水泵的轴功率与风机水泵(电机)的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N∝n3 );电动机的转速与供电频率(f)成正比(n∝f)(也就是风机、水泵的轴功率(N)与供电频率(f)的三次方成正比):
理论计算如下:

频率f(Hz) 转速n% 流量Q% 扬程H%
风压P% 轴功率N% 节电率%
50(100%) 100% 100% 100% 100% 0.00%
45(90%) 90% 90% 81% 72.9% 27.10%
40(80%) 80% 80% 64% 51.2% 48.80%
35(70%) 70% 70% 49% 34.3% 65.70%
30(60%) 60% 60% 36% 21.6% 78.40%
25(50%) 50% 50% 25% 12.5% 87.5%
20(40%) 40% 40% 16% 6.4% 93.6%
15(30%) 30% 30% 9% 2.7% 97.3%

根据上述原理可知改变风机、水泵的转速就可改变风机、水泵的功率。
例如:将供电频率由50Hz降为10%即40Hz,则轴输出功率为:N40/N50=403/503=0.512,即N40=0.512*N50
即:在风量减少20%的情况下,节能接近50%。
四、锅炉的变频节能改造优点:
锅炉的变频节能改造通常是指对锅炉风机、水泵等附机的变频节能改造。 锅炉风机、水泵在设计时是按最大工况来考虑的,在实际使用中有很多时间风机都需要根据实际工况进行调节,传统的做法是用开关风门、阀门的方式进行调节,这种调节方式增大了供风、引风、供水系统的节流损失,在启动时还会有启动冲击电流,且对系统本身也有冲击,附机设备容易损坏,也使整个系统工作在波动状态;而通过在锅炉风机、水泵上加装变频调速器(装置)则可一劳永逸的解决好这些问题,可使系统工作状态平缓稳定,并可通过变频调节实现节能收回投资。
变频调速器节能装置的优点:
稳定系统设备运行,抗干扰能力强,软启动(无启动冲击电流),高效节能,投资回收快,保护功能完善,可远程控制,操作简单,安装方便,可实现工频变频双回路控制,可自动切换,安全运行有保障,低噪音,环保效果显著。
五、投资与节能:
变频系统的初次投资容易给投资者一种投资高风险大的感觉,这主要是因为对变频调速节能效果不很了解,认为变频系统的初次投资与传统的一些调速方式相比投资太高。初次投资在未充分考虑节能效果及变频器功能的情况下进行比较以及对变频器的质量、稳定性、售后服务等还不太了解产生错觉;目前变频器技术日趋完善,价格已经很便宜,变频节能系统(装置)在各类调速系统中使用时其节能效果对于单台设备可做到20-75%,在风机水泵这类设备的一般应用的节能效果平均也可做到20-50%。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节能效果可能更佳。
变频节能系统及生产过程自动化系统在各行各业设备和生产线上的应用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有着早改造、早受益、早使用、快发展的特点,它将不断的被推广应用,并将为您事业的发展锦上添花,为全社会的进步添砖加瓦。

备注:泵的特性参数
(1)流量Q—单位时间内通过泵的液体体积叫泵的流量,又称排量,单位为m3/min。
(2)扬程H—单位重量的液体在泵内所获得的总能量叫泵的扬程,单位为m。
(3)转速n—泵叶轮每分钟旋转周数叫转速,单位为r/min。
(4)功率—泵功率有轴功率和有效功率之分。
①轴功率N,原动机传给泵轴上的功率,单位为W或kw。
②有效功率Na,单位时间内液体自泵所获得的实际能量叫泵的有效功率,单位为W或kw。
(5)效率η—泵的有效功率与轴功率之比称为效率。
(6)允许吸上真空度—这个参数表示泵的吸液能力,单位为m。
风机的特性参数
(1)流量Q—单位时间内通过风机的气体体积叫风机的流量,又称风量,单位为m3/min。
(2)压力P—压力有全压和静压。单位体积的气体在通风机内所获得的总能量叫通风机全压P,单位为Pa;风机的全压减风机出口的动压称为风机的静压Pst,单位为Pa 。
(3)转速n—风机叶轮每分钟旋转周数叫转速,单位为r/min。
(4)功率—通风机功率有:轴功率和有效功率。
①轴功率N—原动机传给通风机轴上的功率,单位为W或KW。
②有效功率Na—单位时间内气体自风机所获得的实际能量,单位为W或kw。
(5)效率η—风机的有效功率与轴功率之比称为风机的效率。

天津市安保锅炉仪表厂

网友C:
节能,但是很少,主要是把你过去的感性负载,变成了阻性负载,改变了功率因数.

网友D:
变频器厂方的推销人水平真是太高了,佩服!佩服!变频器厂的老板应该给推销人加工资!

网友E:
看你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F(2018-06-06):
请看这个节电网站的文章,特价名牌变频器5.5GKW650 元7.5GKW7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