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面的程序可以读出来吗?

楼主(2009-04-16):
我是初学者。。。请问PLC里面的程序可以读出来吗???如果可以的话....用什么方法读出来?

网友A:
编程软件上载啊。。。

网友B:
你就碰碰运气吧,运气好的话,程序没加mi,就能读出来,运气不好,加mi了,就读不出来,那就需要解mi。

网友C:
用PLC软件读出来,用什么PLC就安装什么编程软件再用编程电缆连上PLC

在停止状态上载

你还是去买本书看看吧

网友D:
要看什么PLC,具体联系厂家,或是专们的PLC的支持中心。代理商一般不大懂。

楼主:
就是厂家把密码设置上去的,我们想把里面的程序拿出来做个参考。有必要的时候么也可以做稍微的改动。

网友B:
简易编程器只能编程(读、写),无法解mi,解mi还另外需要专门的软件。

网友E:
用和你的PLC一样的编程软件就能读出来。

网友F:
你的PLC型号是什么,我来帮你

楼主:
好·~明天把具体型号报给你

网友G:
把型号说一下,大家可以帮助你

网友H:
从代理商手里可以拿到mi软件,要有利益关系哟!

楼主:
三菱的 FX2N---64MR    就这个型号   谢谢大家了

网友I:
如果程序没有加密就可以上载上来,不过程序没有注释。

网友J:
这种PLC解mi太容易了。

网友K:
用11解22密软件连上端口,就能读出plc密码,软件可以去找,找不到联系qq5415000,我发给你一个

网友L:
还要编程电缆的,编程软件,如果需要可以13793662356

网友M:
用PLC软件读出来,用什么PLC就安装什么编程软件再用编程电缆连上PLC

在停止状态上载

网友N:
用PLC软件读出来,用什么PLC就安装什么编程软件再用编程电缆连上PLC

在停止状态上载

你还是去买本书看看吧
??????????????

我都是在运行状态下载

楼主:
谢谢大家了,呵呵

我会努力的

网友O:
需要编程软件  编程电缆 解  密软件

QQ 380311035

电话 13053568244联系

网友P:
能读  gx developer直接读  不过有密码就不行,那就要送 维修部去了

网友Q:
光洋PLC,梯形图转机器语言,核心文件!

另有完整PLC方案转让。

whlixin01@126.com

网友R:
你这种情况是想盗人家的程序吧?你如果不是很会的话你最好不要去搞。设计都用密码锁住了,你要是搞得不好会搞坏里面的程序的。等你学会也就不用看人家的程序了。我是开PLC程序设计开发的,我就碰到太多这样的情况了。都是把里面的程序搞得连机械都动不了。你要学的话去买一个二手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