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9-04-16):
今天碰到一件怪事,一台老掉牙的设备上有一台FX2-64M的PLC,我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拆下来了(端子排卸掉了)。220V电源端子附近有烧灼的痕迹,听对方的维修人员说:“老是不能启动,把端子排卸掉以后直接用两根线搭一下(220V)就可以启动了,今天怎么搭都没用。”百思不得其解,先检查PLC(怀疑PLC电源模块故障)。清理了端子排上的痕迹,直接用鳄鱼夹通上电源,一切正常。于是又把PLC装上,合上电源开关,居然连power 灯都不亮。拆下电源那一排端子排,直接用鳄鱼夹通上电源,正常!!郁闷啊!!!!!!

反复检查端子排,一切正常。再装上,故障依旧。是不是24V输出短路?把24V端子和COM端都拆掉,还是一样。到这时已经无法用已知的知识解释故障现象了,汗来了!又一次反复的询问故障以前的使用情况,还是百思不得其解。仔细检查接线,感觉那根接地是红色的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循线下来,接的又没错,先拆了再说。合上电源,恢复正常。奇怪!量一下电源端子跟接地端子之间绝缘正常,接地端子跟24V和COM端也正常。接上地线就不行,不接正常。呵呵,那就拆了吧!不知哪位高手碰到过类似的故障没有,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那是地线接到信号端里面咯。或者线破了。和信号线粘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