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柜总保险烧断原因?

楼主(2009-04-16):
低压6路电容补偿柜,总保险NT2-355A,昨天不知什么原因A相烧断,并有炸毁的痕迹,查分路保险完好,对地绝缘相间绝缘均良好,电容器无异常,更换保险后重新送电正常,手动投入全部回路,依然正常,总电流200多安且三相平衡,不知烧毁保险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有可能是谐波比较大的缘故,但是一般会爆掉电容器。

楼主:
该低配没有任何非线性设备,有没有可能是雷击使氧化锌避雷器击穿,进而总保险烧断,然后避雷器恢复正常。

网友B:
我觉得是电容击穿了,保险烧,电容自愈。

(自愈电容是不是可以这样的?)

楼主:
如果是电容击穿应该分路保险先烧断,毕竟分路保险只有60A。

网友C:
电容补偿一般电流较大,可能是保险座接触不良引起的。

楼主:
经检查保险座接触良好,据值班人员反应映,烧毁保险的那一天晚上有雷阵雨,当时没留意,结果第二天巡检发现功率因数只有0.87,电容电流为零,后来查出补偿柜A相总保险烧断。

网友D:
中央空调控制柜  24V控制系统  一供电模块上 3A保险烧毁 更换后通电保险随即烧毁  初步判断线路短路  经过检查 线路无问题    一般这种情况还需要检查那些方面???电容?还是电路板子?

网友D:
简单来说 一般控制电路引起保险烧毁 ?都需要检查那些方面?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E:
总保险断有可能是保险疲劳性烧坏,也就是说平时各支路A相保险经常烧断,次数多了,即使A相没有问题,在正常情况下A相总保险也有可能熔断。因为每一次都会对总保险造成一定的损伤

网友F:
偶认为应主要是该保险自身质量的问题,同时可能有一定的外力考验。

网友G:
你们的补偿柜存在安全问题

现在的都是一路一个开关的

出问题不会烧总开关的

网友H:
01年我们单位曾经有一个电容柜爆炸,原因一直没查出来。后来厂家给换了,高人帮分析一下,每路一个小型断路器,然后是接触器控制电容,电容是那种体积很小的那种新式的

楼主:
以上讲得都是低压2段补偿柜,翻阅值班记录本其实在一个多月前低压1段的B相发生过同样的故障,只是那次的熔断器没有炸开,单单是熔断器熔断而已。两台补偿柜均是08年8月整体新装的。

楼主:
终于出事故了!昨天晚上7点多,值班人员巡检发现1段电容补偿柜已经起火,变压器出线总开关跳闸,电容柜起火前电容电流为零,因为负荷很轻,变压器400伏侧只有35安电流,补偿柜控制器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发出投入信号,也就是说电容器近段时间一直是处于切除状态。如图:

楼主:
下图为HR6刀熔开关原来的安装位置,现已烧毁并在左上方的固定螺丝处炸出一个洞,是对地短路产生的电弧所致,但电弧如何产生?(因无功负荷非常小故障前电容一路都没投,电流为零)

楼主:
上面几张图片有些是被火烧成的,有些是电缆皮烧熔后往下滴造成的,它们都不是起火的根源,它们是起火后的受害者,起火的根源在上图的刀熔开关,但故障前刀熔开关根本没有电流,除非:
1、熔断器与底座螺丝因某些原因短路拉弧
2、熔断器炸开,产生的电弧与底座螺丝短路(为什么炸?)

楼主(2009-05-16):
原因未明,难道是刀熔开关质量有问题?

网友I(2009-07-02):
熔断器质量问题,这把总开关中可能放了此前1#段发生过短路冲击过的熔断器,虽然未熔化但可能内阻值增大了,然后Q=I2RT

网友J:
刀开关发热的可能性较大,我们那前段时间就遇到过类似情况,但是自动总开关跳了,没引起大损失

网友K: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换了刀熔开关就好了,重装柜子倒是花了我好长的时间。

网友L:
可能是哪个地方发热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