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原点问题

楼主(2009-04-17):
我有一台三菱伺服原先是好的经过一段时间断电出现电池没电的报警,换完电池后在做原点时不能跑到近点位置(光电开关),有时行走方向还会反掉,当寸动走到光电位时(近点),再做原点就会出现伺服马达异常,所用PLC是Q系列,定位模块是QD74M4的,奇怪的是自已给他定义原点它都不认,请高手赐教。

网友A(2009-05-25):
有qd74m4这个模块吗???应该是qd75吧   你用的是哪种opr方式?你用  inc的方式走定位  正常吗?马达出异常  什么意思?伺服报警?

网友B(2009-07-23):
我用的也是QD74M4的,你在更换完电池后,还要看看你的PLC程序.我在换完电池后在做原点时不能跑到近点位置,需要对PLC信号强制

网友C(2009-08-23):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参数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没?是什么原因?

网友E:
看看是不是软限位的问题

Feng-Fighting!

网友:
以前碰到此类问题,最后解决的办法是将SERVO参数全部使用PLC程式固定化后OK了。

网友F:
楼主说的应该是伺服用的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池没电了解,不是PLC没有电了吧,应该看看伺服的手册上面有绝对原点的定位,要强制的

楼主(2010-01-18):
问题早已解決,机械原点沒了,重新调整后OK

网友D:
还没见过伺服侧泳绝对位置模式的,有机会向大家请教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