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出现偶尔的反转?????什么原因

楼主(2009-04-17):
步进电机开始正转,工作正常,但是一会就会出现一段反转,反转之后就又会正常?这个是什么原因呢??驱动力不足吗??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干扰?你看下你的控制系统的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B:
驱动力不足,一般也不会出现反转的情况。方向信号是不是有问题了?

楼主:
我用的是 永磁的步进电机    两相四线的

只是按照时序控制  ,并没有什么方向信号

新接触。。。。

网友C:
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是步进电机的两相四线跟驱动器接触不良

网友D(2019-07-25):
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E:
你的脉冲和方向信号是如何给的?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因为方向信号突然断开了,脉冲信号还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