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B系列变频器如何实现三线式启停控制

楼主(2009-04-17):
B系列变频器如何实现三线式启停控制,需怎么设置?恳请高人指教!

网友A:
台达的没研究过,不过感觉应该能实现,我用过三菱的三线式控制,我感觉说明书上应该有介绍吧,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先,看看能不能找到。

台达变频器质量一般,不过功能倒还是比较全的,这个应该比较容易实现!

楼主:
M系列的很多好实现,在参数P38里设一下就行了!B系列的没搞过!

网友A:
应该差不多吧,我也用过M的,感觉还是B的好用一些!

网友B:
参数02-00和02-01看看!!

楼主(2009-06-09):
不行!这两个参数一个是主频来源,一个是运行指令来源!估计B的没法用三线控制!

网友C:
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D:
在02-05参数中高为2不就是三线式吗?

楼主(2010-10-15):
对:mnbjkl 关于

在02-05参数中高为2不就是三线式吗?

内容的回复:

以前没注意看手册!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