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表(DTC)如何进行参数设定

楼主(2009-04-17):
(无正文)

网友A:
DTC温控器初于成本的考量,没有面板,设定参数的方法为

(1)通过DTC的软件设定参数,可以在官方网站下载软件(主要用于调试)

(2)可以通过串口软件设定参数(需要对modbus协议以及DTC的参数地址很熟悉)

(3)可以通过一台触摸屏或者文本显示器来设定参数,如果出于成本的考虑可以采用文本显示器。

网友A:
不过如果成本不是很在意的话,建议还是使用一个DOP-AS38BSTD的触摸屏,这样显得产品高档,价格相比文本显示器也高不了多少,而且功能和画面也比文本显示丰富,美观很多。

楼主:
如果通过软件设定,是用DTCOM?那,如何与电脑连接?如果用文本或触摸屏,那还需要连接PLC?谢谢

网友A:
(1)通过DTC的软件设定参数,可以在官方网站下载软件(主要用于调试) ,通过DTCOM,需要设置一些串口通讯参数

(2)可以通过串口软件设定参数(需要对modbus协议以及DTC的参数地址很熟悉)

(3)可以通过一台触摸屏或者文本显示器来设定参数,如果出于成本的考虑可以采用文本显示器。 不需要再通过PLC连接了!直接使用触摸屏连接就可以!

楼主:
再请教lesing :DTC和电脑相连,是否要通过RS230/RS485接口转换器来连接?我试了,却连接不上。

网友A:
DTC和电脑相连,可以通过RS232/RS485接口转换器来连接,

也可以通过USB-485转换器来连接。请问你电脑串口的通讯格式与DTC的RS-485的通讯格式是否一致?

网友B(2016-01-14):
淘宝买的USb转485的,连接DTC1000,要驱动吗?具体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的USb转485的,连接DTC1000,要驱动吗...

台达的DTC软件相当于一个串口调试软件,本身无需安装驱动,但你的转接设备需要对应的驱动,这要问你的淘宝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