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检测出过载后有什么方法避免继续过载?

楼主(2009-04-17):
这里的过载是在变频器跳故障前。比如机床的主轴和进给轴,比如行走的电锯。

网友A:
将变频器容量选大一档,如果机械上没有问题,造成过载表明你的变频器容量和电机不符合

楼主:
不是不让过载,而是过载后要怎么防护。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在过载时会自动降低输出频率?

我的目的是:有些应用场合,比如机床的主轴和进给轴,比如行走的电锯。当主机在一定程度过载时,此时为了避免继续更严重过载,造成热保护或变频器故障停机,可以让变频器输出信息,让进给机构停止前进。从而免却停机的麻烦。

网友B:
好像还没有变频器有这样的功能

用显示屏

网友C:
楼主有这样的意识可以自己设计一个,

楼主:
记得当时用过一个带电锯的变频器,就有这样的功能。一旦过载,电流过大,变频器输出频率会自动降低,我把多功能输出端子定义为频率到达,本意是当锯启动完成后才接通进给电机开始锯切,当频率低时,这个端子OFF,进给机构就不前进。

是不是所有变频器都会自动降低频率呢?

网友D:
很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比如过载150%/分钟,您可以设定在120%时输出一个信号提醒!传送带上很多都要用到这个功能,例如粮食,不停往传送带上倒粮食一但跳闸那就得再往下扒,很麻烦的,因此负载到预警时就停下来等等!

网友E:
就 是 过电流失速 功能,一般变频器都有这功能 的

网友D:
对:华东工控 关于

就 是 过电流失速 功能,一般变频器都有这功能 的

内容的回复:

不是这个功能!

楼主:
就是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功能?是转矩检测功能还是什么?

网友F:
是。过转矩检测。运转中刹抱闸都没有问题。不过要看什么变频器了。

楼主:
问题是过转矩后变频器除了输出过转矩信号,其自身怎么应对?输出频率下降是不是其应对方法?

网友F:
你要对应实际的变频器说明看。

我用微能的。他可以选择中断并报告;报告;忽略三种。我选择报告,然后用输出信号告知我,我再处理。

楼主:
回楼上,变频器送出这个信号(报告)的同时本身做什么处理呢?比如我过去用的台达M是输出频率降低。

网友G:
广州三晶变频器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广告,尤其是在百度里面做了大量的推广,打电话去咨询价格也很实惠,也是矢量型变频器。就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有谁在用三晶的产品,希望能给我答案,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过转矩后变频器除了输出过转矩信号,其自身怎么应对?输出频率下降是不是其应对方法?

输出频率下降当然是其应对方法!!!

网友I:
如果是因为机械原因过载的话应当尽快找出引起过载的原因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