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SIEI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04-17):
紧急求助:手上有一台西威 ARTDriver L电梯专用变频器。现在出现欠压故障,通讯板和功率板都替换过,没问题。现在问题出现在CPU板上,现在根本查不出来是哪个地方的问题,请问各位大侠,这种故障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如果是硬件故障一般是什么地方出现的问题。小弟弟在此谢过。

楼主:
没有大侠能帮解决一下吗?

网友A:
欠压故障?检查一下输出模块

网友B:
只有换cpu板,修过多台都是这样。

网友C:
我处有多台二手西威L型电梯用变频器 AVY4185-KBL 18.5KW的机器有需要可以联系13221971118

网友D:
抱歉:您的问题我解决不了,但看到了您去年发的一条消息,您解决了ACS800变频器2340报警故障,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希望得到帮助。即(您换的电容在那块板上,数值是多大的?),请您说的具体一些,多谢!

我是内蒙古包头的,电话13500626811

网友E(2010-03-16):
专业维修西威变频器。维修周期短,价格合理。希望能帮到你。13770036913 洪旭明 QQ:1269043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