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纺机FA028/109光洋PLC改造

楼主(2009-04-17):
2004年以前的郑纺机FA028多仓和FA109采用无锡光洋SZ-4框架PLC系统,由于使用时间长,部分元器件老化,部分PLC已经到了故障危险期。由于整套PLC报价在5000元左右,备用成本高,一般小厂不做备用,单一旦PLC出现故障,就会导致整条生产线停产。

前一段时间,附近一家小厂的FA109开棉机设备停止工作,通过替换发现PLC 5槽框架Z-05B和CPU模块同时损坏。如果购买PLC模块和电源框架要2600元,且供货需要2天时间,考虑他们厂有梳棉机备用的光洋SN32 PLC。计划用SN32代替原来的PLC系统。
原先PLC系统如下:

名 称 代 码 作 用
电源框架  Z-05B 为CPU模块和输入输出等模块提供6个插槽及电源
CPU模块 SZ-4 CPU模块,有2个RS232通讯口,均可以与GC触摸屏通讯
计数模块 Z-CTR 2路高速计数器模块,3个刺辊共用2路输入
模拟量输入 Z-4AD2  4路模拟量输入模块,实用3路,另外1路闲置
输入模块 Z-16ND2 16路DC输入模块,实用12路
输出模块  Z-8TR1  8路继电器输出模块,共2个模块,实用13路输出

PLC电路图如下:

备用的SN32PLC型号为SN-32DR-B1 20路DC输入(4路25KHz高速计数输入);12路继电器输出;1个扩展槽。从PLC功能来看,SN32方案自身的数字量输入输出以及高速计数均满足设备实际需求,单缺少1个模拟量输入模块(该模拟量输入不影响设备正常生产,只是一个数据监控)。考虑原先SZ-4的模拟量输入模块Z-4AD2可以用在SN32上面,完全不需要再另购模拟量单元。

以前SZ-4全部是下进线,SN32是输入端在PLC上面。安装后重新接线后灌入原程序并改动高速计数器和模拟量运算部分的程序,开车后设备运行正常。
改造后设备正常运行1个多月,没有任何问题。这次改造不仅避免设备停产,还节约1000元的设备开支。拆下来的2个输出模块和1个输入模块做其他机台备用。

网友A:
FA028的与FA109的类似

网友A:
光洋什么型号的PLC?

SZ-4和SN的不一样

SZ-4 的4路模拟量是读取I40~I57连续16位的值,其中I40~I53这12位是模拟量当前值,I54/55表示是那一路模拟量,I56=0表示模拟量转换完毕

I56=0    I54=0 I55=0时I40~I53表示第一路模拟量当前值,用相应指令保存到你定义的一个寄存器R****里面

I56=0    I54=1 I55=0时I40~I53表示第二路模拟量当前值,用相应指令保存到你定义的一个寄存器R****里面

I56=0   I54=0 I55=1时I40~I53表示第三路模拟量当前值,用相应指令保存到你定义的一个寄存器R****里面

I56=0   I54=1 I55=1时I40~I53表示第四路模拟量当前值,用相应指令保存到你定义的一个寄存器R****里面

网友B:
2004年以前******由于使用时间长,部分元器件老化,部分PLC已经到了故障危险期。******

网友A:
这一部分内容你找模拟量模块手册,上面有

网友A: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MG... XMG...
积分:617
帖子:89注册时间:2006-3-4 9:00:00 4楼 回复时间:2009-4-17 17:00:31 2004年以前******由于使用时间长,部分元器件老化,部分PLC已经到了故障危险期。******

一套清梳联就一个FA109设备,PLC一旦损坏就会导致一个200多人的小纺织厂停产。

你以为一个PLC会用多长时间?纺织厂都是24小时连续运转,一年要运行350天以上。环境又差

网友A:
如果模拟量模块插到SN32 PLC的第一个扩展槽时,模拟量读取如下

网友A:
模拟量模块有的也占用PLC的输入点,如我们的模拟量模块Z-4AD2 在SZ-4 PLC框架内安装占用16个PLC输入点(插在第一个位置就会占用I0~I17,插在16路开关量模块就会占用I20~I37......)

你的情况类似吧,你可以看看模拟量模块的手册.在光洋网站有下载.SU-6B前两年接触过,现在没有再接触.不过光洋PLC都类似

SU-6B功能类似三菱 等小型PLC,除了输入输出点比较多以外,指令还没有三菱FX-2N的全.我曾经改过用西门子S7-200代替SU-6B.

当时SU-6B有16路输入模块和输出模块多个,高速计数器模块2个(接2个旋转编码器),模拟量输出模块1个,是旧机器.改用S7-226 PLC后增加触摸屏,连模拟量输出模块也没有用(控制变频器改用S7-226与变频器通讯)

网友C:
请问那位朋友能支援一个SU6B的可读写存储器?

赠送礼品一件.

网友A:
hzgm
程序看懂了之后我会立即把光洋的换掉

程序很复杂?光洋程序其实很容易看懂,我们大大小小光洋PLC 90多个,光洋人机界面40多个

以后准备坏了就换其他品牌,价格比西门子还贵且质量一般

网友A:
级式语言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确实很方便

就是光洋编程指令太少,PLC也太臭

在PLC寄存器强制数据后看看触摸屏反映来判断寄存器与触摸屏哪一个显示是对应的。我以前就这样做过

网友D(2009-07-15):
上海君初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纺织机械电气控制系统设计开发和系统集成制造的专业公司,公司拥有多名多年从事纺织电气设计的高级工程师,在纺机领域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现场经验。公司主要从事下列业务:
细纱机、气流纺、精梳机等电气控制系统开发和电气控制柜提供
各类细纱机、气流纺、精梳机等电气控制系统改造
细纱机变频传动改造、细纱机钢领板电子升降改造
节能降耗是纱厂目前最急迫的技改项目,我司提供性能价格优异的细纱机变频改造方案,最低配置的价格可低至8500元/台(伦茨、日立变频器)
细纱机配套伺服系统竹节纱装置提供
低价提供纺机电气配件(PLC、变频器、伺服系统、传感器等)
PLC有:西门子S7-200,三菱FX系列、欧姆龙CPM系列、台达ES系列
变频器有:日立SJ300系列、伦茨E82EV系列
伺服系统有:伦茨EVS93系列、三洋PY2系列
触摸屏有:HITECH罗森PWS系列
传感器有:P+F倍加福、科瑞利华、杭州凯悦电子
价格绝对有优势,同时对于细纱、精梳、气流纺还可根据用户要求输入程序
免费为纺织企业提供纺纱设备电气技术咨询 021-51978503

网友E:
提高卷染机性能
你的卷染机控制存在以下问题吗?
染色时出现头尾色差;
出现头尾速度不均匀;
全程张力控制不稳定;
不能真正的微张力控制;
卷染机可以做0.3-0.6mm的厚布,不能做厚度小于0.2mm轻薄的丝绸织物;也不能做厚度不能大于1.0mm以上的皮毡物呢;或存在类似情况;
卷染机在严重水锤的情况下,速度、张力失衡,难以控制;
使用的控制器、驱动器都是国际大公司的品牌,却性能上还不够理想;
使用国外产品不能按时供货,售后服务也不及时,但价格上还贵;
液压卷染机性能可以,但成本高,维护也麻烦;
你想保护知识产权,却不得不将工艺要求完整地讲给系统工程师,自已却不能动手改变程序,进行工艺革新?
你的车间有几十台卷染机,想通过计算机下达工艺要求吗?想了解每台卷染机的工作现状和历史状况吗?
为什么意大利和韩国的卷染机卖的价格那么贵?差别是机械还是电气?还是人才?
可能你对卷染机控制还有很多想法........。

没有基于行业的专业研发团队是不可能提升卷染机的控制指标;国外大公司的通用产品也只是一种工具,并不解决卷染机自身面临的工艺问题和控制问题。
我们是针对卷染机进行控制研究的团队,解决卷染机面对的关键技术问题,我们做事最讲认真,我们已经做到:
立足于印染行业,向国内提供一流的圆网印花机控制器;
我们是国产PLC的专业制造厂家,科威PLC已进入千万个工业现场;
我们的专业服务团队已遍布经济发达区域:如江苏、浙江、广东、山东;

我们针对卷染机,做了以下工作:
购买了卷染机样机,进行模型研究历时二年;
针对卷染机模型,生产出专用控制器和专用驱动器(调速调力);
在现场将单变频系统进行过改造;
在现场将双变频系统进行过改造;
在现场将液压系统进行过过改造;

我们存在以下的疑问:
国外的机器性能为什么比我们的好?
国外的机器为什么价格那么高?
国内厂家不能生产高性能的卷染机吗?

谢谢阁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我们短文,如有问题或建议请用下方式联系。
科威自控公司:13597717534 梅工
科威无锡办事处:13971786783 陈工
科威济南办事处:
发布日期:2008-3-12   湖北黄石科威自控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