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式锅炉水位控制报警器

楼主(2009-04-17):
电极式锅炉水位控制报警器

电极式锅炉水位控制报警器,其工作原理是利用水与蒸汽的导电率的差异,并采用接触式电极作传感元件,集成电路作检测、放大器、转换成控制信号、音响讯号、光电信号来实现锅炉水位的显示、控制、报警、连锁等功能的自动化控制装置。由于其结果简单,成本低,广泛用于水质比较好的锅炉中。
由于受锅炉水质的影响,影响其应用范围,目前经天津市安保锅炉仪表厂科技人员的不懈努力,已经研制出一种基本不受水质限制的多功能锅炉水位报警器已经面市,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而真正的解决困惑多年的水质影响其广泛应用的难题。
目前常用的电极式锅炉水位报警器的传感器和控制报警器各有两大类
传感器的分类:1、超纯氧化铝瓷管作为绝缘体的传感器
2、聚四氟乙烯作为绝缘体的传感器
控制报警器的分类:1、晶体管作为放大器的控制报警器
2、集成电路作为放大器的控制报警器
下面就以天津市安保锅炉仪表厂研制生产的多功能锅炉水位显示控制报警器为例,分析其工作原理。
一、 主要技术参数
1、 电源电压:交流220V±10% 50Hz
2、 功耗:不大于1W
3、 工作条件
环境温度:-30℃------ +55℃
相对湿度:不大于90% (温度为40℃)
环境震动频率:频率不大于30Hz,振幅不大于0.1mm
4、 锅炉水质电阻:不大于70KΩ
5、 水位控制报警范围:(按国家标准规定)根据用户要求可以适当调节
表:
汽水法兰中心距离L(mm) 高水位t1(mm) 正常水位上限t2(mm) 正常水位下限t3(mm) 低水位t4(mm)
250 +50 +25 -25 -45
300 +70 +30 -30 -60
350 +80 +35 -35 -70
400 +80 +35 -35 -70
440 +90 +40 -40 -80

6、传感器工作压力:≤1.6MPa ; ≤2.5MPa (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制作)
7、控制器外型尺寸:160*80*160 80*160*160 (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制作)
开孔尺寸:152*75*152 75*152*152
二、 结构
UDZ(按国家标准:GB/T 13638-92 工业锅炉水位控制报警装置编写)系列锅炉水位显示控制报警装置,有控制报警器和传感器两大部分组成,传感器的结构很简单,在这里就不在叙述了。
控制报警器: 它是接受传感器的二次仪表(标称:控制器),其工作原理是根据传感器的信号,自动检测水位电阻值,然后,根据水质电阻的大小自动判断水位情况,据此,控制器内部进行一系列(包括:水质、水阻、电导率、电阻值、水位波动情况)的分析判断。进行水位显示、水位控制、高低水位报警以及危险情况下自动停止锅炉的燃烧系统,确保锅炉的安全生产运行。
控制器面板上非常简单明了:有双色水位显示光柱(报警显示合一)、蒸汽超压报警显示、锅炉连锁停炉显示、水泵控制状态显示;
操作按钮有:试验按钮、报警器音响消音按钮。
三、 工作原理
UDZ系列锅炉水位显示控制报警器的工作原理,根据传感器的信号进行信号检测、放大、整理、分析、分类、判断等一系列的复杂计算后,在按不同的功能支路进行组合、分配,从而实现水位的显示、控制、报警、连锁保护的功能。
传感器的信号首先进入控制报警器的输入单元,然后进行检测、比较,根据比较结果送入放大单元对信号进行放大,然后在一次分析、比较、去处干扰源,在送入系统分析线路,进行系统分析、比较、判断,根据信号的分类分别送到各个功能支路,进行信号的分离:
一、水位信号经放大器、数字转化器进行数字转换,在根据光学合成原理实现光柱显示锅炉水位的各种状态,红色代表气态,绿色代表水,黄绿色代表水位偏高,橘红色代表水位偏低。
二、报警信号经处理后,进入报警模块,根据优先指令系统进行分析,不但能实现四种不同信号(高水位、低水位、极限低水位、蒸汽超压报警)的分类,而且可以实现报警危险情况自动优先选择,优先等级最高级别为蒸汽超压报警,无论在任何报警状态下,只要蒸汽超压,报警器首先响应的是超压报警控制,确保锅炉安全运行。
三、水位信号的另一路是锅炉水位自动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可以根据水位信号自动控制水泵的开停,当水位到达锅炉水位正常水位上限时,自动停止锅炉给水水泵;当锅炉水位下降到正常水位下限时,控制系统自动开启锅炉给水水泵,从而保证锅炉水位始终控制在正常位置。(待续)

天津市安保锅炉仪表厂 王德宝
网址:http://www.wangyu86.cn 技术支持:138.202.95553

楼主:
UHG-311-BP连续式水位调节器(变频给水调节仪)
使用说明书
一概述:
变频给水调节仪是根据目前变频技术的推广给用户对变频控制技术的认同,而推广的一种新型变频器控制仪表,它与传感器、变频调速器组成给水控制系统,能达到全自动连续给水控制。本仪表采用先进的集成电路,大大提高了仪表的稳定性与可靠性,适用于1-35T/H,压力≤2.Mpa的各种锅炉水位的连续自动调节。其优点1.对锅炉辅件省煤器的冷热冲击减少。2.避免了因水泵频繁启停对系统的影响。3.采用变频技术控制水泵,节约电能。4.由于实现连续给水,可充分利用省媒器的热能,降低煤耗,具有很好的节能效果。
二.主要技术参数及规格:
1. 适用介质: 非腐蚀液体比重≥0.8
2. 工作压力: 传感器≤2.5Mpa
3. 使用温度: 传感器≤250℃ 仪表0~50℃
4. 液位显示范围: -50~+50mm 危低报警:-75mm
5. 相对湿度: ≤85%
6. 工作电压: ~220V±15% 50Hz
7. 报警触点输出: ~220V 10A
8. 仪表功耗: ≤10VA
9. 仪表外形尺寸: 80×160×250mm(横式)(高×宽×深)
10.安装方式:盘装式
11.安装孔尺寸: 76+1×152+1mm(横式) (高×宽)
12.传感器法兰中心距:300、330、350、400、440(选用规格)
三.安装与接线:
1.传感器安装
传感器安装必须垂直地面,倾斜度不得大于2°。
2.调节器安装接线
液位调节仪接线,仪表上的接线端子处都有明确标志,用户按标志连接即可。

四.调试与使用
1. 仪表通电前,应先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可靠。
2. 横式光柱为变频控制显示,竖式光柱为液位显示。
3. 传感器上按使用工况确定一条中间水位线,高于中间位线50mm处,确定为高水位线,低于中间水位线50mm处,为低水位线,低于中间水位线75mm处,为危低水位线。
4. 液位显示调零:人为地将水位降低至中水位处(0mm),调W1使液位光柱显示中水位。
5. 液位显示调满:人为地将水位升高至高水位线处(+50mm),调W2使液位光柱显示全绿。并使高警继电器刚好动作,发出声光报警。
[一般重复(4、5、)三次即可]。
6. 手动/自动按纽说明:灯亮时,处于自动工作状态。灯灭时,处于手动工作状态,可以手动控制变频器。
7. 输出电流调节:首先手动/自动按钮处于手动状态(灯灭):
(1)、变频器控制显示调零:按面板↓按键,使(横)显示光柱全红,否则、调节W3(显示调零)。
(2)、变频器控制调零:再调WL,使输出电流在4mA(或0mA)处。
(3)、变频器控制显示调满:按面板↑按键,使(横)显示光柱刚好全绿,否则、调节W4(显示调满)。
(4)、变频器控制调满:再调WH,使输出电流在20mA(或10mA)处。
[一般重复(1、2、3、4、)三次即可]。
8. 经上述调试后,即可将手动/自动按钮切换到自动状态(发光显示红色)即可投入正常运行。

元件分布图

天津市安保锅炉仪表厂
技术支持电话:13820295553 网络支持:E-mail db8838@126.com
http://wangyu86.cn 锅炉仪表.公司

楼主(2009-05-19):
UDZ—141X—G型多功能锅炉水位显示控制报警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认真按说明书操作)

一、 概述
UDZ—141X—G型多功能锅炉水位显示控制报警器,是一款真正免维护型锅炉水位仪表,它符合(GB/T 13638—92)《工业锅炉水位控制报警装置》国家标准。本仪表推出的功能更多,性能更强,运行更稳定,是性价比更高的新产品,本仪表采用了独特的设计和抗干扰技术,并实现了双色锅炉水位显示、锅炉水位状态指示二合一。
本仪表适用于工业锅炉汽包水位显示控制报警,低水位、蒸汽超压连锁保护。本仪表具有功耗低、寿命长、灵敏度高、导电率适应范围宽、功能齐全、使用范围广及免维护等特点。
根据用户要求,我厂可提供现场安装、调试,配套、特殊功能及非标设计等服务。
二、主要功能特点:
1、 抗干扰能力强,安装简单,无需调试,无需维护。
2、 具有高水位、低水位、智能低水位及蒸汽超压四种声、光区别报警。
3、 具有智能低水位、蒸汽超压停炉连锁保护功能。
4、 具有模拟双色锅炉水位显示。
5、 具有锅炉水位全自动给水控制。
6、 具有消音自动恢复功能。
7、 具有连锁、声、光报警自检功能。
8、 电源电压适应能力强,特别适应农村用电环境。
9、 传感器传导电压为脉动电压,有效的防止电极结垢。
(适配传感器:四点电极式水位传感器。)
三、主要技术参数:
1、 电源电压:220V/50HZ,正常功耗不大于1W。
2、 外形尺寸:160*80*160 (横装),开孔尺寸:152*76。
3、 适配传感器:各类电极式、电接点、浮球、干簧管、开关型等无源传感器。
4、 输出开关容量(阻性)最大值:5A/220VAC,3A/380VAC。
5、 传感器动态电压:脉动6.3V---10.3V。
四、安装前检验:
1、 首先用短路线将二次仪表的(1)、(5)号端子短路,然后接通电源。
2、 手动按压试验按钮,此时,低水位灯由绿色变红色,同时发出低水位报警信号。持续10秒钟左右极低水位灯由绿色变红色,与此同时连锁灯亮,表示试验正常。
3、 通过以上检验说明仪表工作正常,可以安装使用。
五、接线说明:
1、 本仪表的(1)号端子接电极传感器的金属外壳或公共端,(2)至(5)号端子分别与电极传感器的(1)号接线柱(高水位)、(2)号接线柱(中上水位)、(3)号接线柱(中下水位)、(4)号接线柱(低水位)连接;仪表(1)、(6)号端子分别与压力传感器的超压输出开关接线端子连接。
2、 注意:(9)、(10)号接线端子为常开触点,接锅炉电气控制柜的水泵手动、自动转换开关的自动端子。
3、 (11)、(12);(13)、(14);(15)、(16)三组端子为常闭端子,可分别串接锅炉的炉排、鼓风、引风燃烧控制系统的控制回路中。
注:1、仪表内部已设置声光报警系统,如用户需要外置声、光系统,定货时请注明。
2、当需要定期检查仪表的工作状态时,请按住试验按键,10秒钟以内低报警系统进行自检,10秒钟以后仪表内部系统启动连锁控制系统,切断锅炉燃烧系统,此时,表明仪表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否则,请及时检修,防止发生事故。

六、 UDZ-141X-G接线图

接电极传感器的1、2、3、4 号接线柱 接水泵自动控制开关
接电极传感器 接电接点开关
金属外壳 中上   中下 压力表   水泵自动
公共端 高水位 水位 水位  低水位  超压  控制系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炉 排  鼓 风 引 风 地   中   相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 (交流220V)

接电气控制柜相关控制回路
注意事项:
一、接线端子①、②、③、④、⑤、⑥电压为脉动6.3V~10.3V
二、接线端子(9)~(20)为强电,注意安全,不得带电作业
三、为防止端子之间短路,安装时请使用接线叉片
四、检修时禁止带电作业,防止端子之间短路
免费咨询电话: 13820295553 022-89984134
网址:http://wangyu86.cn 中文网址:锅炉仪表.公司
天津市安保锅炉仪表厂

楼主:
UQK系列浮球水位控制器说明书
一、用途
  浮球水位控制器是工业锅炉实现自动化必不可少的自动化仪器仪表,它可实现工业锅炉的给水自动控制,还可实现工业锅炉的高低水位报警,并能发出极限低水位联锁保护信号实现自动停炉,从而保证了工业锅炉的安全运行。
  UQK-30型浮球水位控制器,(简称:复合控制器)作为工业锅炉给水自动控制及高低水位报警装置有三组水银开关,可完成三种操作,(1)高水位报警(2)水泵控制(3)低水位报警。
  UQK-31型浮球水位控制器(简称:控制器)作为工业锅炉给水自动控制,装有两组水银开关可完成两种操作(1)水泵控制(2)低水位报警。
  UQK-32型浮球水位控制器,(简称:报警器)作为工业锅炉高低水位报警,装有三组水银开关,可完成三种操作(1)高水位报警,(2)低水位报警,(3)极限低水位报警。
二、电器特性:
  水银开关工作电压:交流220伏/380伏,额定电流5安培/3安培
三、结构动作原理及外形
  浮球水位控制器由浮筒、浮球组件、控制箱组件组成。
其动作原理是利用磁钢同极相斥的原理进行设计的,浮球组件随水位变化,当浮球组件上的磁钢接近磁钢组件的磁钢时由于相斥作用磁钢组件迅速产生一个偏转,磁钢与水银开关一起动作,从而完成开关动作。

天津市安保锅炉仪表厂 电话: 138.202.95553

网友A:
产品技术性能介绍已经阅读。很好。

网友B:
看了一下,不错。需要是一定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不错。需要是一定联系

楼主:
谢谢、关注!!!天津市安保锅炉仪表厂

楼主:
谢谢关注,希望能给朋友们帮助。天津市安保锅炉仪表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