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博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4-17):
现有一台日博变频器,型号是RB600-3030G

运行中有时出现有输出频率显示,但没有输出,电机也不转。

请日博高手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首先看参数设对了吗?

然后看驱动触脉冲正常吗?

网友B:
不用了看了。这种问题天天修。搞来修。。自己搞不定

QQ95516368

网友C:
是驱动供电有问题!查电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