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士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4-17):
        在生产过程中,一台带丹佛士变频器电机空开合闸合不上,经过检查电机正常,断掉变频器进线再次合闸,能合上,怀疑变频器坏,更换变频器后恢复正常,初步怀疑是整流块短路了,不知此类故障该如何检查变频器,如何迅速判断变频器的故障点。

网友A:
是不是逆变模块坏了;没打开变频的话先看看输入跟输出有没问题吧;要是逆变坏了就没多大修头了;把你的型号说下;

楼主:
输入和输出都没有问题,但不知用万用表在进线和出线端能不能测出逆变坏了这个问题

网友B:
修修吧,现在金融危机降低成本

网友C(2009-06-21):
引用 网友B:
修修吧,现在金融危机降低成本

还可从带动(国内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