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程序有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9-04-17):
今天在教课书上看到一个编程题目:用跳步指令设计用一个按钮X0控制Y0的电路,第一次按下Y0变位ON第二次按下Y0变为OFF

它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

LDP X0

OUT M0

LDI M0

CJ   P0

LDI Y0

OUT Y0

P0

大家看看可行吗?

网友A:
  这个用“跳转”来实现“一键启停”的程序在《殊途同归》第5页中贴出来过。它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行!

网友A:
  在有“反转指令(INV)”的PLC上,这个功能的程序还可以简化成:

         LDP   X0

INV
         CJ      P0
         LDI     Y0
         OUT   Y0
P0

网友B:
搞得太复杂了!有简化的方法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最简单的写法是用“ALTP命令”来实现:

LD        X0

ALTP    Y0

网友A:
  问题是要求您不用“ALT命令”(包括不用“ALTP命令”)来实现“一键启停”功能,这就有许多的答案了!

  楼主提出请大家看看:教科书上有一则(一键启停)程序片断,有没有问题?可不可行?!我的回答是教科书上的这一则程序片断(也就是《殊途同归》一帖中的《图9》)是没有问题的,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A:
  这个“一键启停”功能的程序在《殊途同归》一帖中的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C:
这个用“跳转”来实现“一键启停”

不行

网友C:
每次按按键两下开   两下关

网友C:
这个用“跳转”来实现“一键启停”

不行
每次按按键两下开 两下关

网友D:
楼主写的这个程序不行,如果P0后边没有程序,会自动的   Y0  由0变1变0变1.。。。。。。。。。。。。循环。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P0后边有程序,则能行。我刚用FX2N-32MR测试过。

网友D:
LDP X0

OUT M0

LDI M0

CJ P0

LDI Y0

OUT Y0

P0

如果不加END结束程序,不行,

加了END这个程序实现了你的要求。刚做了试验。

网友D:
对:wanggq 关于

  在有“反转指令(INV)”的PLC上,这个功能的程序还可以简化成:

         LDP   X0

INV

         CJ      P0

         LDI     Y0

         OUT   Y0

P0

内容的回复:

在程序的最后一定要加END,如果到了P0这一步后边没有程序在梯形图中,P0显示不出来。我用的这个版本的编程软件:FXGPWIN.EXE

网友A:
  嘿嘿!任何程序都要有“END”!我们只说一个“片断”时,就省略了“END”及程序的其它部分,因为一个程序只可以使用一个“END命令”来表示程序的结束。

      验证一个功能的程序(片断)是否可行,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践”,把它写进一个程序里(在整个程序的最末尾当然少不了END),并让PLC运行。结果怎样一试便知!

  下面就是曾经在《殊途同归》一帖中贴出的验证《图3》至《图11》所示梯形图功能的实验程序:

   这是一个高速验证《图3》至《图11》这9个梯形图所示逻辑功能“完全等效”的程序。  在高速的情形下,为了不致影响PLC输出继电器硬件的寿命,所以要选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如果您只有继电器输出型的PLC,那就请您将程序第10步的操作元件改成“M8013”,这样也有利于您用肉眼观察PLC的“Y000、Y002至Y010”这8个输出点的翻转是否“步调一致”。   在做这个实验时,需要您做一点儿“硬件接线”把PLC的输入点“X000”联接到输出点“Y001”。由“Y001”控制“X000”的“ON/OFF”。

  上面这个验证程序中的“X007”是复位各计数器的按钮,用于使试验从零开始。“C16”是用于设置一个试验次数(本例中为3000次),网友们可以自己另选一个次数。当“X000”经历从“OFF”跃变到“ON”的次数达到你所设定的数目时“Y013”指示灯就亮起,表示试验次数已满,“Y000”、“Y002”至“Y010”这8个输出点就停止翻转。“C17”至“C24”的设定值取最大值:k32767,是为了让计数器有充足的余量,以便验证某些人宣扬的“PLC在恶劣环境下程序使用了‘中间继电器M’就比不用‘中间继电器M’要可靠些”的“理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谬论所做的特殊考虑!

网友D:
回复内容:为什么在编程的最后,如果有指针,没有写END,指针会不见了呢?
对:wanggq 关于

  嘿嘿!任何程序都要有“END”!我们只说一个“片断”时,就省略了程序的其它部分。

      验证一个功能的程序(片断)是否可行,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践”,把它写进一个程序里(程序当然少不了END),并让PLC运行。结果怎样一试便知!

  下面就是曾经在《殊途同归》一帖中贴出的验证《图3》至《图11》所示梯形图功能的实验程序: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再给大家贴两个片断:

网友A:
  下面是《图9》和《图11》所示程序功能的“时序”对比:

网友A:
  与№13楼的图片相关的另一个图片也展示给大家:

网友E:
我在编程的过程中,也觉得很多程序用M是有优势的

网友A:
  我认为该用M的时候才用!看您是否能用得恰当!您如果认为M有什么“优势”,就应该具体举出实例来!

  本来“辅助继电器M”是用来暂存“运算”中间结果,或用作状态暂存、移动运算等。用了它们可以使程序的编写变得简单。但是,不问情况,滥用“辅助继电器M”,相反还使程序变得复杂!那么这种滥用就是笨拙的!如果认为:只有用了“辅助继电器M”才标志着写程序的人“有水平”。那就是极端无知的,可笑的外行观点!!

  我们用如下的实验程序通过 Y001 若干个 3000 次的接通 X000,我们可以观察到C17至C24这8个计数器的当前值都是一致的。这就充分说明:分别等效于《图3》至《图11 》所示的9个程序的这些程序片断在同一个PLC中,不管是否使用了“中间继电器M”,各程序片断的执行可靠性都是一样的。客观事实表明:“laolan”和“通讯网”先生的“用了M才可靠”及“M优先论”是彻头彻尾的“谬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跳转”来实现“一键启停”不行

  每次按按键两下开 两下关

  我不知道“gaoqiang ”网友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按键两次开,再按键两次关”?我们可以用实验程序来验证“gaoqiang ”的这个结论的“真”与“假”!

网友F:
非常同意20楼观点!

网友A:
  想必大家对下面这个程序片断的“一键启停”功能 没有异议吧!

网友A:
  如果谁有异议,就请把道理讲出来!如果没有异议,那就是认可:用“ALTP指令”来实现“一键启停”功能是没有问题的!当执行条件从OFF跳变到ON的第1个周期里,“操作位元件”Y0的状态就改变一次。

  那好!我们就来看下面的一个比较实验:

  我们多数人都认可这样一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面的梯形图监视图片是在FX1s、FX1n、FX2n系列PLC上进行的验证。想必大家对上面这个梯形图第1行的“LD  X0  ALTP    Y0  ”功能没有异议!如果梯形图中Y1的翻转次数完全跟Y0的翻转次数一致,就完全能够证明采用“跳转命令”来实现“一键启停”功能的片断是正确的!
  Y0的状态由“0”向“1”翻转的次数累计在C0中,而采用“跳转命令”来实现“一键启停”的Y1,其状态由“0”向“1”翻转的次数累计在C1中。比较两个计数器(C0、C1)的当前值,可以充分证明:采用“跳转命令”来实现“一键启停”完全是和“ALTP命令”等效的!

网友A:
  “Y000 ”和“Y001 ”分别是用“ALYP指令”和“跳转”的方法来做的“一键启停”功能的程序片断的“输出位”。它们各自的由“0”向“1”翻转,都是受同一个操作按键(X000)同时又是同一“操作”所操纵(这是从两个片断在对比的“公平性”上来考虑的)。

网友A:
  用一个计数器(C2)来对操作按键(X000)的按下次数进行累计;用计数器(C0)来对“Y000 ”的由“0”向“1”翻转的次数进行累计;用计数器(C1)来对“Y001 ”的由“0”向“1”翻转的次数进行累计。

网友A:
  若用“跳转”做成的“一键启停”片断如“gaoqiang ”所说要“按键两次开,再按键两次才关”,那么就会是:输出位的状态若为“0”,则“C2 ”的当前值就必定是 4 的整倍数(也包括还未操作时的次数“ 0 ”);若输出位的状态为“1”,则“C2 ”的当前值就必定是 4 的整倍数加 2 (也包括输出位初次由0向1翻转时的操作次数 2)。

网友A:
  从第24楼的实验程序之监视图片上我们看到C2 的当前值为:133

   因为用“跳转”方法所做的“一键启停”之“输出位Y001 ”当前状态为“1”,所以,我们要把“C2的当前值133 ”减去2,再看其“差”是否为4的倍数。显然其“差(131)”不等于4的整倍数!这就充分证明“gaoqiang ”网友的说法(按键两次开,再按键两次才关)与事实不符!

  相反,根据C2的当前值133是一个“奇数”,而Y001的当前状态是“ON”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只需按键单次就能使“Y001”的状态发生改变!

  我们从该监视图片上看到:C1 的当前值为67,C2 的当前值为 133  。根据“(67-1)× 2  = 133 -1”可以充分证明:“按键(X000)1次,Y001 就‘开’,再按键 1 次,Y001  就‘关’是千真万确的!”

  再有,从该监视图片可以看到:C1当前值与C0当前值完全相同。既然我们大家对“ALTP指令”的功能不加怀疑,那么,C1当前值与C0当前值完全相同,这就充分证明用“跳转”方法来做的“一键启停”与“ALTP 指令”的功能完全一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的说“用跳转的方法来实现‘一键启停’不行”呢?!!

网友A:
  在相关的讨论《一个按钮两种功能》主题下也有网友在实践中遇到类似的疑惑:

网友A:
  把局部放大一些,方便大家阅读。

网友A:
  如果程序中没有设置“跳转”的环节,这条程序语句:“LDI    Y000     OUT    Y000 ”在程序的每一个扫描周期里都要被执行1次,造成的结果是“输出位Y000 ”每一个周期都要翻转。如果PLC是继电器输出型的单元,那么,这个输出继电器Y000根本就反应不过来!但是,我们在程序中设置了“跳转”的环节,而且,这个“跳转”的条件是除了输入点X000从OFF跃变到ON的最初1个周期之外的全部周期都是成立的。所以,我们每操作1次按键使X000接通一次,输出位Y000的状态只能翻转1次!

网友G:
五颜六色的,这样的贴子赏心悦目!顶一下!

网友H:
wanggq 很热心,辛苦了。值得大家前习,我在些表示感谢您的教导。

网友A:
  “常进华”及“gaoqiang ”两位网友在实践中为什么会得出与我在上面对“一键启停”程序的分析结果根本不同的结论来呢!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所用按键的电触点有发生“颤动”的情况!操作者在感觉上只是摁动了一次按键,但事实上,按键的电触点已经接通了若干次!倘若这“颤动”的次数是一个“奇数”那还正好能得到我们所希望的操作结果!但是,倘若这“颤动”的次数是一个“偶数”,那么,操作者就会误认为这一次“操作”没有起什么控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再一次摁动按键,而这一次操作恰巧按键的电触点“颤动”次数是一个“奇数”,使得输出位Y000的状态最后翻转为操作者所希望得到的状态。那么,这个操作者就误以为这个用“跳转”方法来做的“一键启停”程序不行,要“按两下开,再按两下才关”!

网友I:
三菱fx-2N系列plc有ALT指令,实现起来更方便

网友A:
  我们所讨论的这个用“跳转”方法做的“一键启停”程序其控制输入位是“ X000 ”正好是三菱PLC上反应速度较高的输入继电器,它把按键电触点的快速颤动也敏捷的给检测到了。所以,这种反应过于敏捷的输入位是不宜做“一键启停”功能电路的控制“输入位”的。我们可以把“控制输入位”选择在其它输入继电器上。另外,我们还能通过其它的一些措施来避免这种过于的“敏捷”:

  ①、在D8020(输入滤波器调整)中把设定值改成最大值。编程手册上记载的最大值为60mS。

    ②、在程序中写入延时功能:把输入位的b接点的ON时间达到一个数值以后才能使输入位的a接点起到控制“一键启停”程序的作用。

网友A:
引用PistoN 在第35楼的内容:

   三菱fx-2N系列plc有ALT指令,实现起来更方便

   请问“ PistoN ”网友:   用“ALT指令”实现“一键启停”比第4楼的用“ ALTP ”更方便吗?!

    第4楼的程序片断如:

LD         X0

ALTP    Y0

网友A:
  请网友们注意: 我在第34楼提到的输入开关的电触点“颤动”的问题,并不是仅单单出现在“用跳转方法实现的‘一键启停’功能程序”的控制问题上!它同样会出现在“用‘ALT指令’或‘ ALTP指令’实现‘一键启停’功能程序”的控制问题上!以及其它如“计数器”电路、“四则运算”、“递增运算”、“递减运算”……等等功能都可能因这种“颤动”而造成运算命令的误执行!!

网友A:
  譬如:用按钮接通输入继电器“ X000 ”并对“X000”的接通次数进行统计:

LD           X000

OUT       C0              K32767

END

  如果我们选用高速类型的PLC,把输入继电器“X000”的输入滤波参数设置成“0”,并且用一个“质量档次”较低的按钮来作控制开关。我们一面摁动开关,一面用心记下摁动次数,并把这个“次数”与C0 当前值进行比较,就一定能发现两者之间会出现差异!

网友A:
  在几十年前,我们玩硬件电路时,常用如下措施去消除开关信号的“颤动”:

网友A:
  如今在PLC上,我们是采用软件编程的办法消除开关信号的“颤动”:

网友A:
    谢谢"动力勇"网友的支持!!

网友A:
引用ddkk4477 在第19楼的内容:

   我在编程的过程中,也觉得很多程序用M是有优势的

   “ddkk4477 ”网友只简单的说“用M是有优势的” ,但就是举不出事实依据来!

   事实上,有些情况下不用M还能使程序比较简练!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说“不用M才是有优势的”!其优势就在于:当没有必要用M的时候,不去笨拙的、生硬的加进一些M,从而使程序写得简练!

  下面就摘引几个帖子内容来对比说明,在没有必要使用M时,不用M所显出的优势:

  “laolan”先生提出“理论”:“在高强电火化和电场所使用可能会出现误操作。……如果加上一个辅助继电器利用其扫描一个周期的时间和共模作用。相信效果会好点。”

   可能是在这个“理论”的影响下“mast”网友也用一个“辅助继电器(M0)”来作“ALT命令”的“操作数”。希望以此能“可靠”地满足[摁一下按钮,“输出位(Y0)”只改变一次状态]。其向我们展示的程序是:

    LD X00

    ALT M0

    LD M0

    OUT Y00

    END

  但是,“mast”的这个程序也不会因为使用了“辅助继电器(M0)”,而使得程序运行的结果能够“可靠”地满足[摁一下按钮,“输出位(Y0)”只改变一次状态]这一“目的”要求。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mast”网友用错了“交替命令”的执行型式!这与PLC“硬件”的“共模抑制”概念扯不上关系!“ALT”命令是“连续执行型”命令,在“执行条件”为“ON”的期间内,程序的每一扫描周期都会执行一次“ALT”命令。 当我们操作“X00”时,我们根本不可能保证把摁下按钮的时值正好控制在程序的“一个扫描周期”内,也不可能刚好控制成“(2n+1)个周期”。所以,当我们放开按钮时,无法保证“操作数(M0)”翻转的次数刚好是“奇数”!故,这个程序不能保证实现操作者的愿望。并且在操作者摁下按钮使“执行条件”为“ON”的期间内“输出位(Y0)”会发生“高速振动”,这就是我们所不希望出现的现象。

  如果“mast”网友改用“脉冲型执行型”的交替命令“ALTP”,则,不用“辅助继电器(M0)”作交替命令的“操作数”而改用“输出继电器(Y0)”直接替换之,也能“非常可靠”地保证实现[摁一下按钮,“输出位(Y0)”只改变一次状态]这一“目的”的愿望。这是因为由PLC软件定义的“ALTP”命令的“执行方式”是:只在“执行条件”从“OFF”跳变到“ON”这一“前沿”执行。即:在“执行条件”为“ON”的期间内,交替命令仅只“执行一次”!至于“交替命令”的“执行”的“可靠性”,则完全与该命令的操作对象是否为“辅助继电器(M)”无关,而只与PLC实体的“制造技术”相关!

网友A:
  “laolan”先生还提到“电场和其他干扰源都是us级的”。     但是,事实上PLC对于“微秒”级的“输入信号”一般是不会做出反应的。这是为了防止输入接点抖动或输入线混入“噪音”PLC硬件的输入回路中设置有RC滤波网络 ,FX系列PLC的“X00”至“X07”中内置有“数字滤波器”,可通过“特殊数据寄存器(D8020)”设置“输入响应”时间。怎么可能象“laolan”先生预言的那样出现“高次周波振铃现象”?即使“干扰信号”能够作用于PLC对程序命令的“执行”,也不能说明“ALTP”的“目标元件”使用“辅助继电器”就比使用“输出继电器”要“可靠点”。“输出继电器”除了有“实体的元件”可作为PLC的“对外接口电路”之外,它在程序中的角色也是一个“虚拟元件”,它和“辅助继电器”一样也是PLC内存中的一个“bit”。所以,PLC在执行“ALTP M0”与“ALTP Y0”这两条命令的“可靠性”上是不分优劣的!

网友A:
  把“mast”网友的这个使用了M的程序跟第4楼的那一个不使用M的程序放置在一起相比,相信大家都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第4楼的那个不用M的程序要优越一点!

    “mast”网友的这个使用了M的程序         第4楼的那个不用M的程序

      LD  X00                     LD         X00
      ALT M0                      ALTP     Y00

      LD    M0                                                                     END
      OUT Y00
      END

网友J:
如果不加END结束程序,不行

网友A:
          如果是叫您把某一“功能片断”插入到一个已经正常运行过的程序里,并要求保持程序原有的功能一点也不减少。您要是连“END命令”也一同插入原有程序的中间,那您就非常的“外行”!!

网友K:
本人拥有比较齐全的西门子CNC,PLC资料以及比较齐全的FAUNC的CNC资料,其中包括西门子840D资料,和FAUNC18i/21i/oi系列资料,还有力士乐CNC资料和三菱A系列,Q系列,FX系列PLC资料。想和拥有三菱CNC资料以及拥有DCS资料的朋友交换分享!有其他系列CNC,PLC资料的朋友也可以交换,如果有需求的话,请联系我。

QQ:375247124

邮箱:fenghuang8179@yahoo.com.cn

欢迎全国各地做自动化朋友们只要需要的话,不管有没有资料都来联系我,大家共同探讨共同提升!

网友L:
好呀,大家常来学习交流交流呀

网友L:
好东西大家来学习交流交流吧

网友M:
顶。学习一下,只玩过SIEMENS类的东东

网友N:
好帖子,建议加精!呵呵,学习了

网友O:
你们在说什么哦 难得看 LDP    X0          ALT     Y0     可以 那个LD    X0          ALT    YO      怎么动作哦  当你按的时候会一直以扫描周期输出 Y0   而且会烧点哦

网友L(2009-05-17):
学习了大开眼界了呀ipnub

网友P:
用FF就更简单了啊!

楼主:
今天看到帖子这么多回复

wanggq很厉害多谢你的指导

网友Q:
wanggq,你说的很精彩。学习了,谢谢。顶一下

网友R:
很佩服wanggq的才学,我在论坛里经常看你发表地帖子,我对你的观点非常赞同。

网友S:
为什么要用CJ來做這個功能呢??难道简单有罪??

网友A:
引用“夏日寒風”网友在第64楼的内容:

             为什么要用CJ來做這個功能呢??难道简单有罪??

   第64楼的这个发言真可笑!!

网友A:
  韩复渠将军在任山东省主席期间,有一次去某大学女校看了一次篮球比赛。

  韩复渠:好家伙,十来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多不雅观,大家都是文化人,这像什么样子,如果不是你们的教务处长贪污,学校为什么这样穷酸?多买几个球,一人给她们发一个,省得你争我抢,不成体统! (思量半天)好了,今天该讲的都讲得差不多了,兄弟我也该告辞了,(做撤离状,再往回走)哦!记着明天到我公馆领一笔钱,给那几个可怜的丫头一人买个球!(得意洋洋的走了)

网友A:
  韩主席爱开横腔,还情有可原!因为韩主席常常自称“兄弟是粗人一个”,没有学过文化只是一介武夫。可是,来这个技术论坛跟帖的多数人是上过大学的,也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的人,怎么也有一些人象韩主席那样爱开横腔?!

网友T:
用比较指令可以简单化。。。

网友U:
引用 网友D:
楼主写的这个程序不行,如果P0后边没有程序,会自动的   Y0  由0变1变0变1.。。。。。。。。。。。。循环。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P0后边有程序,则能行。我刚用FX2N-32MR测试过。

确实不行,我也试了,一会开,一会关

网友A:
       怎么连这点小问题都明白不过来呢?!我已经在第13楼解释过了,每一个程序都要有一个、但只能仅有一个“ END命令”!通常程序可以分解成一个个的功能片断,不可能在每一个功能片断中都用上一个“END命令”!否则,程序只执行到程序中第一个“END命令”时就会结束本周期的扫描,而进行“输出映像寄存器刷新”处理输出信息,而把程序后面的所有“功能片断”都给忽略了!

  所以,当教科书上只讨论程序的某一个“片断”时,并不一定要去讨论“END命令”!没有讨论“END命令”并不意味着表示一个程序“可以不用END命令”!!!

网友A:
  举例来说明

  《编程手册》上讲解某个“功能片断”,只讲解某个“功能片断”的内容,并不一定都得把“END命令”带上!我们要问一下“中华工控”等这些网友:是不是您们也认为《编程手册》在对这些“功能片断”的讲解上没有提到“END命令”就是“错误的”呢?!

   请看下面这个例子,这是随便从《编程手册》中摘录的一个片断:

  您们是不是认为《编程手册》讲解“程序片断”时没有提到“END命令”就等于在告诉您们“程序不需要写‘END命令’”呢?!!

网友V:
用置位复位不是很容易吗

要考虑占用空间问题?

网友W:
同意wanggq 观点,用M是为啦让梯形图看起来直观。

网友X:
如何使用三菱PLC的FX2N-485-BD模块,能否使用计算机进行监控,如何连接、修改?谢谢大家!leilongdianqi@163.com

网友Y(2009-06-17):
又学到点东西了,我才接触工控方面,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紫金桥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028-85213715    QQ:303382483 马工 (紫金桥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监控组态软件和实时数据库系统开发的软件公司。由大庆石化总厂投资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隶属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公司。先后承担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实时数据库及其监控系统平台软件》及国家“863”计划CIMS示范工程《大庆石化总厂乙烯厂CIMS》和《大庆石化化肥厂CIMS》项目的开发工作。第二期国家863项目《实时数据库系统的研究开发》也于2005年9月份通过验收,现该系统总监控点数已逾2万点。)

网友Z:
对:wanggq 关于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跳转”来实现“一键启停”不行

  每次按按键两下开 两下关

  我不知道“gaoqiang ”网友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按键两次开,再按键两次关”?我们可以用实验程序来验证“gaoqiang ”的这个结论的“真”与“假”!

内容的回复:

网友AA:
看过,不过想说两句,看到了很多人知识面广,经验丰富,并能拿出来和控友们共享,很高兴。

但不想看到有互相攻击的味道在里边。

网友AB:
学习一下,有用实际继电器实现的图么?

网友AC:
深圳市公元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是集机电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多年从事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开发与研制;公司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原则,服务于用户,让用户满意,为用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我们生产的产品无论是从外部形象设计和内部元件选配及生产过程,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把关,品质是公司立足市场第一要素;热忱欢迎广大朋友前来咨询及订购!!!联系人:13430521448/张超生 电话:0755-28133569

网友AD:
我感觉这是最直观的方法

网友A:
      上面这第85楼的程序片断如果是针对“按(X000)键‘奇数’次,Y000为NO;按(X000)键‘偶数’次,Y000为OFF ”这一“目的”。则这个程序片断是完全不行的!(因为操作者摁下按钮“X000”的时间根本不可能保证在程序扫描周期的“ 2n+1 ”倍!)

  如果它是为了实现“摁住(X000)期间,让Y000的状态在程序的每一个周期里发生一次改变”这一“目的”。则这个程序片断可以满足要求,但它却完全没有意义!

网友A:
    第85楼的梯形图片断很“直观”的显露出一个毛病:在PLC正常运行中,当X000被接通的持续时间内,输出继电器Y000将发生高速振动!

  该梯形图片断还有一个毛病:它的功能无法保证满足操作者的“摁动一次(X000)按钮,输出位(Y000)就改变一次状态”这一愿望!

网友AE:
太精彩了,,学习了

网友AF:
 这么好的贴,顶一下

网友AG:
强烈鄙视次帖内的广告人,建议斑竹将其删除!

网友AH:
比我在书上学到的都多

网友AI:
同意5楼的观点,用ALTP

网友AJ(2009-07-19):
我感 ALTP 的作用就是用来一键启停的

网友AK:
wanggq 很热心,辛苦了。值得大家前习,我在些表示感谢。

谢谢您的教导。

网友AL:
对:wanggq 关于

  嘿嘿!任何程序都要有“END”!我们只说一个“片断”时,就省略了“END”及程序的其它部分,因为一个程序只可以使用一个“END命令”来表示程序的结束。

      验证一个功能的程序(片断)是否可行,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践”,把它写进一个程序里(在整个程序的最末尾当然少不了END),并让PLC运行。结果怎样一试便知!

  下面就是曾经在《殊途同归》一帖中贴出的验证《图3》至《图11》所示梯形图功能的实验程序:

   这是一个高速验证《图3》至《图11》这9个梯形图所示逻辑功能“完全等效”的程序。  在高速的情形下,为了不致影响PLC输出继电器硬件的寿命,所以要选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如果您只有继电器输出型的PLC,那就请您将程序第10步的操作元件改成“M8013”,这样也有利于您用肉眼观察PLC的“Y000、Y002至Y010”这8个输出点的翻转是否“步调一致”。   在做这个实验时,需要您做一点儿“硬件接线”把PLC的输入点“X000”联接到输出点“Y001”。由“Y001”控制“X000”的“ON/OFF”。

  上面这个验证程序中的“X007”是复位各计数器的按钮,用于使试验从零开始。“C16”是用于设置一个试验次数(本例中为3000次),网友们可以自己另选一个次数。当“X000”经历从“OFF”跃变到“ON”的次数达到你所设定的数目时“Y013”指示灯就亮起,表示试验次数已满,“Y000”、“Y002”至“Y010”这8个输出点就停止翻转。“C17”至“C24”的设定值取最大值:k32767,是为了让计数器有充足的余量,以便验证某些人宣扬的“PLC在恶劣环境下程序使用了‘中间继电器M’就比不用‘中间继电器M’要可靠些”的“理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谬论所做的特殊考虑!

内容的回复:大哥,我在网上看到你的分析特别详细,但我不懂含义,因为我一直在厂里干电工工作,车间里的机器也多,我现在都是用外界的时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等电器可以把它运转起来,也能维修,但不懂plc内部的知识,自己也有电脑和编程器,始终进不了门,如果大哥愿意帮帮忙,小弟感激不尽,QQ:951576324,

网友A:
   回复楼上的“b a r r y j a”网友:

  我是有空才来上一会儿网,把这当作一种休闲。我没有QQ聊天的习惯。你想问什么问题,就在我的主题帖下跟帖提出来吧,我有空的时候来网上看到你的问题,我会抽出时间给你做回复的。

网友AM:
两个X0自锁有问题 程序计数器C0不会累加

网友AH:
“Y000 ”和“Y001 ”分别是用“ALYP指令”和“跳转”的方法来做的“一键启停”功能的程序片断的“输出位”。

网友AN:
哎,大家应该本着真诚的态度互相交流,这里有不少人好像觉得比别人多懂一点,就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我告诉你么,学无止境,

没仕么别人比你们笨的,只不过有些人不擅长这一点逻辑分析而已;

我没看过仕么“用M论”,但我还是比较赞同多用 M 做一步继电信号,这只是一种编程习惯,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但它是有几点好处的;

例如:1. M 继电器在输入中,当需要修改用常开点/常闭点时,可以用 M ,这样在以后需要把常开点替换成常闭点时,可以替换一步输入即可;

          不必没步引用到输入点都去修改;

         2.  M 点在输出时,可以在中间再插入其他逻辑条件;

网友AN:
上面的梯形图简单的实现  上升沿功能,能理解这个就很容易做一个按钮信号做一个点ON/OFF翻转输出;

网友AO:
这样应该可以实现

再简化一下下,呵呵

网友AO:
利用扫描的先后实现上升沿的检测,w0.01就是I0.00的上升沿

网友AN:
你这个可以说是简化吧!但和继电器方式的逻辑组织想法有点不同,你的方式是基于先后扫面,且循环扫描!

网友AN:
我把我用继电器电路实现的电路贴上去,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AP(2009-09-03):
对:wanggq 关于

 真的奇了!一般大型的程序都会M点来规划程序状态,人家说得没错!只是装高深而已。没必要这样说人家吧!学无止境!

  与№13楼的图片相关的另一个图片也展示给大家:

内容的回复:

网友A:
  现在的这个窄版面把我的图片削去了一部分,大家在阅读时看不到完整的图片内容。既然有网友把我这个图片又引用到这儿,我就把这个图片的完整内容缩小尺寸以后再现给网友们 。

网友A:
     我认为该用M的时候才用!看您是否能用得恰当!

   本来“辅助继电器M”是用来暂存“运算”中间结果,或用作状态暂存、移动运算等。用了它们可以使程序的编写变得简单。但是,不问情况,滥用“辅助继电器M ”,相反还使程序变得复杂!那么这种滥用就是笨拙的!如果认为:只有用了“辅助继电器M”才标志着写程序的人“有水平”。那就是极端无知的,可笑的外行观点!!

网友A:
  “通讯网”一看到别人贴一个没有用M的程序出来,就大惊小怪,哇呀!程序的输入点都是X,输出是Y ! 不行不行,这是“毛病”!任何一个有经验的都不会这么写,他们会用M!

      其实,程序有没有“毛病”,判断的标准应该有两个:其一、在不指出程序要去实现什么“功能”的前提下,判断程序有没有“毛病”,是根据PLC的编程语法这个标准来作出判断的。譬如当一个程序被相应的编程软件上的《程序检查功能》扫描检查有无“错误”时,软件就是根据“编程语法”来判断的。程序中没有违背“编程语法”规矩的地方,软件检查的结果就会显示程序“无错”,即没有“毛病”。其二、在知道程序的“目标功能”的前提下,我们是以程序是否能够正确无误的实现“目标功能”来作判断标准的。程序能够正确无误的实现预定的“目标功能”,则该程序是没有错误的,即没有“毛病”,否则就是有“错误”(毛病)。

网友A:
  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通讯网”的荒唐:

  从PLC的“ X0~X3 ”的端口输入“格雷码”,要求写一个程序实现:当输入的格雷码所代表的10进制数为:“1、2、5、6、8、9、10、11、12、13、14、15 ”这12个数据之一时,使PLC某选定的“输出位”的状态为“ON”。

  下面就是以实现这个“目标功能”为目的的两个不同形式的程序:

网友AQ:
有没有用西门子PLC做的?

网友A:
   再贴一个“依据”出来:

网友AR:
完成功能很简单,控制的关键是在于安全 稳定 可靠 经济。本人通过长期使用FX2系列PLC,及相关的功能模快,单双轴摸块,与市面上常见的人机节面。涉及调速  步进 伺服控制 。程序有很多种编写方法,对步进 过程控制,熟悉工艺的条件下,方法对一天可出1K左右的程序。项目设计时 PLC和界面程序事先由文员助理输入编写,调试时修改参数。如你需要学习这方面的技术,有一定的基础希望速成短期内提高,在你的行业内一年达到别人五年的经验,请加我QQ:1093958734。

网友AR:
编程的方法很重要,思路对了,就很快的。思路不对,本人曾在项目中用5天的时间才编800步,后来改变了思路,写程序就和靴写字一样方便快。书本上讲的都是些不怎么中用的东西。很难帮你完成项目,本人大学出来十多年一直从事多行业工控开发设计。碰到很多实际的问题。目前在深圳,希望进入工控行业的学PLC界面的欢迎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A:
   再贴一个依据出来,让某些以为魏东有“东南大学的文凭”就等效于它有“专业水平”的网友真正能够看清它的愚蠢本质!

网友A:
    第109楼中,上面那个写了85步的程序的编程思路就是某些人说的“用M点来规划程序状态”,也就是一种把着眼点放在最低层面,挨个的把题目所要求挑选出的“ 1、2、5、6、8、9、10、11、12、13、14、15 ”这12个数据分别规划为“ M1、M2、M5、M6、M8、M9、M10、M11、M12、M13、M14、M15 ”,再对这12个M点的状态施行“或运算”,把“或运算”的结果用来控制“输出位Y000”的“ON/OFF”状态。

  同样是实现上面一个程序的指定“目标功能”,我们把着眼点放在“整体”这样的高层次,高屋建瓴的概括出:当这12个数据分别出现时“K1X00”半字节状态的“特征”。并利用这些“特征”来写出非常简练的程序:

                         “LD   X0           OR   X3            OUT   Y0 ”。

   即使我们把着眼点同样是放在“低层面”,写出实现这个指定的“目标功能”的程序也不一定非得采用M来写程序不可!我们完全可以不用M也能写出实现这个指定的“目标功能”的程序!请大家明白:这样的结果比用M的那个程序节省24步!(原来需85步,不用M只需61步)同时这样的结果一点儿都不违背三菱编程语法的“规矩”不存在有“语法毛病”的说法!而且在实现指定的“目标功能”上,一点儿都不比那个用M写出来的程序差!既然这也完全能够正确无误的实现指定的“目标功能”,那就证明在这样的标准下,不用M的程序也不存在“功能毛病”!!

  同样是把着眼点放在低层面,但完全不用M的程序如下图所示:

网友AS:
学习一下,我在些表示感谢大家的教导

网友AT(2009-10-13):
各位高手,我有1到4只接触器,需要顺序启动顺序停止,也就是说先从1开始,延时一段时间在启动2,3,4等等,如果我按停止他就马上顺序的停止了,放开后就又继续开始复位原来(用PLC来控制)当X0信号输入时yo动作,顺序到结束,当x1动作时顺序停止了,如果放开停止就会复位到原来状态。请指点

网友AU:
讲得真好啊!高手真多啊!有时我写的程式模拟成功后,拿到机器上有时也有不行的,有时还会跟现场的工作环境有关,我不太喜欢细究,一般弄得差不多了就上机试验,但多数情况下我都现场完成,不过可能我做的工程很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