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拆过注塑机液压马达的请进

楼主(2009-04-17):
我公司一台PP材料瓶胚注塑机,溶胶液压马达漏油,拆开发现轴承坏,把骨架油封磨损,导致漏油。拆开油泵,更换轴承油封,安装后油泵不能运转,从排油孔漏油,怎么回事?该油泵是五缸活塞式液压马达。

网友A:
你的油马达是柱塞马达,但是要搞清你的油马达是径向还是轴向?大概原因为1;零件装配方向正确否?2:配油盘装配是否正确?3;装配后未装机前,用手盘轴能转动否?

楼主:
,零件装配正确,拆下都做了记号,未装机前用手根本不能转动。楼上那里的,可以交流一下吗  QQ374305767

网友A:
你的油马达应当在未装机前检查灵活行,检查是要把近出油口的阀门(包括单向阀,电磁阀等)先去掉,用手盘轴能转动,油马达才能运转,否则说明马达内还有卡涩的故障未排除.我是云南的,欢迎交流QQ422090981

网友A:
还有你的油马达是否有变量调节机构?变量调到最大时手盘要费力些,油马达装配后应当进行空运转,一定时间(1-2小时)后再将负荷加入,带负载调整液压系统.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网友B(2018-01-17):
要不要换成我们的力度克液压马达,我们的马达是法国原装进口的。如果需要联系我谢谢13522086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