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上载难点求教

楼主(2009-04-17):
proface GP上载备份***.mem文件如何转换成prw工程文件,请诸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有这么强的功能吗?

网友B:
问题同上,希望能给予解答

网友A:
应该可以转成PRW文件

楼主:
有资料上指出可以转换,但没告之具体方法.郁闷!

网友C:
呵呵;

这个就不用找了;

目前还没有办法;

‘除非你求援于PRO-FACE本公司,但可能不会被受理;

网友D:
拜托 恶心的不要乱发广告

网友B:
PROFACE也要保护客户的知识产权,就是有也不会给的,但是MEM还是可以灌到同型号的触摸屏的,所以说这个软件还是有用的

网友E(2009-06-05):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一直也想知道解决办法,可是根本找不到办法.最后只有重新编辑画面.

网友G:
只能自己编辑画面了!

专业 PROFACE触摸屏GP370,GP377,GP470,GP477,GP570,GP577,GP2301,GP2500,GP2600等维修,升级改造。

QQ:397331075

TEL:020-22157095

网友H:
做广告的都是骗子。特别是说卖破        解软      件 的和通讯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