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施耐德PLC的Premium和ifix的数据连接,高手回话

楼主(2009-04-17):
谁做过这样的工程啊,请给予指点,学生感谢不尽,是4个PLC站以太网通讯到工控机,上位用ifix做画面,中间的数据连接是个难点,请指教,用何方法?

网友A:
如果用以太网通过MBE驱动用IFIX做画面,可以直接在MBE驱动中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下载相应的MBE驱动,参照帮助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C(2009-06-10):
对的,奔腾的PLC基本都是MODBUS,用MBE驱动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D:
用OPC也行。不知道哪种方法好。

网友E:
用MBE,然后搞清寻址方式就可以了

楼主:
哈哈,大家说的很对啊,现在是我的远程的I/O站(M340)与premium之间的通讯,做的好艰难啊,用modbus了,可是看不到数据。

网友F:
用MBE,分别设ip地址,最好在同一网段,我做过,你PLC用的什么软件concept、unity、我这两个都使过没问题,如果想更详细,可以提提

楼主(2009-07-29):
我用的是UNIITY,现在主要的工作是在做与s7200的通讯呢,opc的数据只能读,写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