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替代三相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9-04-18):
晶闸管能否替代交流接触器。由于工作频率太高,我们单位工频加热炉实用的:CJ15-2000的接触器实用三个月接点就要更换一次的。能否用晶闸管替代接触器? 能否出一个方案。

网友A:
加热控制当然可以选用晶闸管替代,外加一套触发电路。用晶闸管还有更多优势,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大小,实现温度恒定,不用像接触器那样频繁起停。大电流应该是要选用晶闸管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加热控制当然可以选用晶闸管替代,外加一套触发电路。用晶闸管还有更多优势,可以改变输出电压大小,实现温度恒定,不用像接触器那样频繁起停。大电流应该是要选用晶闸管控制。

现在不理解,为何晶闸管通断220v单相电路不用触发电路,而通断380V的三相电路要触发器。 有没有相关的书籍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B:
需要这个方面的知识可以问我,我的QQ1051131379

网友C:
可以不用触发电路板的.   简单的过零触发就能完成你需要的.

另外了解一下,你们的工频电炉实际工作中电流是多大? 原装的触头组用了多长时间? 现在市场上买的2000A/3极(6对) 3500元以下的也确实只能让你用3个月....我们有好的...价格比较贵...

改可控硅的我们也改过, 得用水冷散热器, 定期清理水冷管道... 还得加装,水压.温度保护电路,...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D:
用CJ15-2000接触器的温度控制太老了,精度也不高。现在是数字仪表(PLC)与可控硅移相触发调节,精度正负0.5度,可达到全自动化控制即无人值守,我曾经帮别的厂家做过类似的温度控制改造,已可靠运行3年多。我可以提供完整的设计图纸,也可协助你完成制造到调试的事务,但不给你白做。
晶闸管通断220v单相电路与通断380V的三相电路都要触发器,只不过是内置与外置罢了。akg1008@sina.com

网友E:
行是行,只不过是短时间的还可以,要不会发热的,更何况它本身也是要消费功率的,你何不选一个再大点的接触器试试呢!

网友F:
6楼的,你卖什么关子?想说就说,不说拉倒。你给别人做的那些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技术含量?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你的广告论坛。

楼主(2009-08-04):
好多高人 真高兴!!!!!

网友G:
一块智能调节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过零触发温度控制,是PID闭环调节,精度较高。现在做温度控制还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块智能调节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过零触发温度控制,是PID闭环调节,精度较高。现在做温度控制还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吗?

国产上海南龙的仪表直接驱动双向可控硅,控制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