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

楼主(2009-04-18):
我的电脑开机的时候总是跳出这个窗口, 这是怎么会事呀????????????????

网友A:
你少安装一个网络连接驱动程序。。

网友B:
看设备管理器里网卡驱动对不对......................不行重装网驱动。。。。。

楼主:
       那还是可以上网,以前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呀,我的电脑一年没有连接网络了,近期才连的,360总提示系统有22个漏洞,但是总是装不上,我试了好多次总是下载成功,但安装失败.还有就是我 的电脑前几天突然打开不了网页,只能用QQ了,等我出去办了点事回来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呀?以前在学校里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C:
能否开通一个有关电脑的论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