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18):
求助!!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1,我的上位机是WINCC6.2.要通过他实现对现场的监控,PLC用的是西门子300,我在电脑上安装了WINCC软件,但没装STEP 7 ,请问要实现监控一定要在同个机子上安装这两个软件吗?2,我要怎么做实现对现场的监控呢?,关键是要怎么把他们连接起来.请前辈不吝赐教,一定要详细哦.晚辈在此谢过啦!!

网友A:
单实现监控只需要安装WINCC 即可。

连接方法如下:

    1、首先确定连接的方式,如以太网、PROFIBUS或MPI,根据不同的方式进行硬件连接。

    2、S7 300的地址配置。这要用到STEP 7的。

    3、在WINCC中选择变量管理器中的驱动,并进行配置。

    4、在驱动中增加变量并定位到S7 300中的相应地址。

    5、组态画面连接变量。

    6、运行WINCC。

楼主:
非常感谢,现在的问题是要实现监视现场,我用的是MPI通道,是不是一定要安装CP5611网卡可以实现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