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MAD11模拟量输出控制台达变频器,接线方式求助。

楼主(2009-04-18):
CPM1A-MAD11模拟量输出控制台达变频器,实现频率改变,达到控制压力的目的。

求助模拟量输出与台达变频器摸入怎样接线,采用4-20mA方式。

网友A:
模拟量4-20mA输出接到变频器4-20mA端子上,具体接法要看一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B:
CPM1A-MAD11的接线方式如下图。

网友C:
板主讲得不错!

网友D(2010-06-12):
请问一下,我也是用的MAD11,一个模拟量输入,一个模拟量输出。输入是4~20mA,输出为1~5V。请问一下要怎么编程控制,请帮个忙,我是一个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