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堵转 电机输入转矩

楼主(2009-04-18):
    最近采购一台电机 5.5KW 960r/min,采用7.5KW变频器控制,因为用的时候的转速低于额定转速工作,所以低于50HZ, 而我们开始工作时,电机启动后运行就堵转,用传感器测试显示最高能到6Nm,转速为0 功率为0 ,变频器就显示堵转,而变频器计算转速已经到200r/min , 请问是什么原因? 如何解决,并且采用变频调速时候,低于50HZ调节,电机的输入转矩是否可以提高(因为负载高)?

网友A:
1)960r/min的电机的,变频器计算转速已经到200r/m,此时变频器大约输出是20HZ,而输出转矩不足而导致电机堵转;

2)你的变频器设置存在问题,估计是V/F压频比参数设置不当..960r/min/5.5KW的电机额定输出转矩应该在50NM左右,变频器设置正确的话,不应该转矩出力这么小..

3)确认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后,如果低速输出力矩还不足,可考虑使用变频器的"低速转矩提升"功能,几乎所有变频器均有这个功能.具体设置参考该型变频器使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60r/min的电机的,变频器计算转速已经到200r/m,此时变频器大约输出是20HZ,而输出转矩不足而导致电机堵转;

2)你的变频器设置存在问题,估计是V/F压频比参数设置不当..960r/min/5.5KW的电机额定输出转矩应该在50NM左右,变频器设置正确的话,不应该转矩出力这么小..

3)确认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后,如果低速输出力矩还不足,可考虑使用变频器的"低速转矩提升"功能,几乎所有变频器均有这个功能.具体设置参考该型变频器使用手册

谢谢, 发现问题了, 是堵转,转矩已经过50Nm,说明电机无法带动这个负载,电机额定转矩50NM,那么现在输入转矩不够,能否根据设置让电机提供更大的转矩? 会不会对其造成损坏? 另外如果不行,可有5.5或者7.5KW 960r/min 最好能超过150NM电机 , 因为我的电机和变频器都买了 负载不够都要重新购买,现在变频器是7.5KW的,

网友A:
1)如果不用变频器直接启动,电机能带动负载启动起来并正常工作(不过载),那说明你的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当,或者变频器的过载能力不够..处理方法是适当调整变频器设置参数(如增加加速时间\加大过电流保护值\调大调整转矩提升值或是增大变频器容量等)..对变频器使用不熟悉建议找个有变频器应用经验的工程师帮你调一下..

2)如果直接启动启不出来,证明系统机械设计方面存在问题,电机拖动转矩不够,那就重新做动力学设计校核..

3)----"可有5.5或者7.5KW 960r/min 最好能超过150NM电机"这种见解太肤浅了...估计你高中的物理也没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