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F/18.5KW的互感器

楼主(2009-04-18):
大家好,台达VFD-F/18.5KW,上电跳CF3.7,查电流互感器的电源和输出与其他牌子的不一样,+15V,-7V,不知这样是否正确,一般应该是±15V吧?有知道的请指教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各位关注

网友A:
台达的电流传感器是双电源+-15v,-7v基本确认是电源问题了,可能电容漏液了,或者有器件不良把电压拉下来了,相关问题可查www.jnweiwenbo.com.cn

网友B:
需要台达传感器的可以找我 13535694060   QQ:709651157

网友C(2009-05-21):
出售拆机变频器:
艾默生 TD900 2.2KW 8台;
艾默生 TD1000 3.7 1台;
优利康 YD57P5-T4 7.5KW 1台;
台达F系列 11KW 6台;
台达A系列 5.5KW 1台;
台达A系列 7.5KW 1台;
台达A系列 18.5KW 1台;
西门子M430 45KW 1台;

联系电话:0512 63534616
13962537351 徐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