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组态王软件“历史库: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

楼主(2009-04-18):
工控机出现了这个提示画面“HistorySvr.exe产生了错误,会被Windows关闭。你需要重新启动程序。正在创建错误日志“ 强行退出软件后,再运行时出现“历史库: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小弟重装了组态王软件还是不行!!!系统运行了快一年了,最近才出现这问题!大家有遇到过的吗?怎么解决??

网友A:
组态王的faq里面有这个问题的解答

2、为什么我的软件在运行时提示“历史库: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

出现这种提示,一般情况下是用户的软件安装出了问题,建议用户重新安装组态王软件

如果重新安装组态王软件此提示依然存在,请按如下操作进行处理:

进入组态王的软件安装目录(默认情况下为"C:\Program Files\Kingview"),找到exe程序 HistorySvr.exe

使用鼠标点击微软系统的“开始-程序-运行”,在对话框中输入"C:\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run(具体路径要根据你的安装路径来定)

按回车键运行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B(2010-08-24):
加密狗文件有帮助文件

网友C:
很正确!非常好用,多谢分享!

网友D(2010-10-15):
使用鼠标点击微软系统的“开始-程序-运行”,

在对话框中输入横线的所有部分:

"C:\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run

(具体路径要根据你的安装路径来定)

按回车键运行即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E(2011-05-04):
太感谢了,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F:
组态王运行时提示“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
1.开始---运行---组态王6.5x-安装工具---服务注册工具,点击“SEARCH”,出现C:\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然后点REGISTER
2.也可到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HISTORYSVR这个程序启动起来
3.也可开始---运行---“C:\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