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FEBUS DP通讯时,主从站的数据交换问题

楼主(2009-04-18):
主站是315-2DP,从站是314C-2DP的,我现在要实现把一个模拟量数值发回主站.请问怎么弄?还有通信时占用的IO要不要配实际的IO模块给系统,还是只是用一个变量就可以了啊?我是新手,希望各位高手指点.补充一个问题:要监控这个模拟量的变化,用DP有多少延迟呢?

网友A:
通信时的IO不要占用实际的IO模块地址,要建立虚拟映像区域,只传送一个模拟量吗,如果数据大于四个字节的话,还要调用SFC14  SFC15块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通信时的IO不要占用实际的IO模块地址,要建立虚拟映像区域,只传送一个模拟量吗,如果数据大于四个字节的话,还要调用SFC14  SFC15块来完成

不是只传送一个模拟量,还有几个开关量.要调用SFC14,SFC15是吗?谢谢解答

网友B:
如果小于等于四个字节可以直接用MOV指令,如果大于就要用SFC14,SFC15来读写了

楼主:
sfc14 sfc15的参数怎么设置啊?LADDR    RET VAL    RECORD谢谢各位的回答啊

网友A:
用F1键看帮助啊,建议用中文版的STEP7

网友C:
我以前做过实验,不过现在又忘了,趁机在学学

网友D:
谢谢楼上的各位的精彩发言,学习一下。

网友E:
LADDR:开始地址,就是你设置的通讯交换区的开始地址。RET_VAL:是程序块执行的返回值,可以随便用一个整型的变量,主要是用来查看状态的。RECORD:是一个ANY型的变量,用来存放你要读取或发送的数据的。这个长度要和你组态时组的地址长度相同。比如你交换区从PIW200-PIW202,那么LADDR=w#16#C8,RECORD=P#M100.0 BYTE 4。

另外如果你组态时地址选的是在OB1的映像区的刷新范围内的(如128内的地址),不用SFC14\15也是可以的。PLC会帮你刷新和保证一致性的

楼主:
PIW200-PIW202用在了模拟量上了,再把这个地址的数据发出去,没有影响的吗?

引用 网友F:
xianghou 关于

LADDR:开始地址,就是你设置的通讯交换区的开始地址。RET_VAL:是程序块执行的返回值,可以随便用一个整型的变量,主要是用来查看状态的。RECORD:是一个ANY型的变量,用来存放你要读取或发送的数据的。这个长度要和你组态时组的地址长度相同。比如你交换区从PIW200-PIW202,那么LADDR=w#16#C8,RECORD=P#M100.0 BYTE 4。

另外如果你组态时地址选的是在OB1的映像区的刷新范围内的(如128内的地址),不用SFC14\15也是可以的。PLC会帮你刷新和保证一致性的

网友E:
当然会冲突,每个地址都要不能重复的

我只是举个例子,具体的地址你可以设的。不过你要是觉得麻烦,用128以内的地址最简单(如IW50-IW52之类的),和用本地模块的数据一样的,不用调用SFC14\15的

网友G:
为回报广大客户的厚爱,加大市场推广。
SIEMA品牌CP5611 PROFIBUS通讯卡(6GK5611-1AA00)特价销售,每块仅售800元。
SIEMA品牌CP5611 PROFIBUS通讯卡(6GK5611-1AA01)特价销售,每块仅售1200元。
CP5611 PROFIBUS通讯卡具备完整的通讯功能,与西门子同类产品功能完全相同,即插即用,
广大客户可以轻松使用。

网站:www.siemat.net

楼主:
回复内容:就是用PIW50然后对应主站的PQW60,可以吗?
对:liu xianghou 关于

当然会冲突,每个地址都要不能重复的

我只是举个例子,具体的地址你可以设的。不过你要是觉得麻烦,用128以内的地址最简单(如IW50-IW52之类的),和用本地模块的数据一样的,不用调用SFC14\15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H:
还是没看懂啊?????

楼主:
懂了,在128以内超过4字节也不用调用SFC14.15吗?